请前辈们推荐焦距可变摄像头

楼主(2005-07-10):
重量,价格,购买方式,光学变焦,含驱动电路板

楼主:
毒老大,我已经看了你推荐的那个摄像头,请问如何能购买呢?价格多少?

楼主:
老大没来之前,我再顶一下。否则沉了。

网友:
你准备要什末价位的?
推荐:

产品类别 一体化摄像机
主要性能 270倍彩转黑,0.01LUX,480线
电源 DC 9-15V
尺寸 52×62.4×97.5mm
重量 473g

具有夜视红外感应功能,对红外灯敏感, 如果要单彩色,价格要低

网友:
这个适合你,可以采用9-12伏电压控制镜头变倍,变焦,和光圈的变化,另外可以采用自动对焦工作模式,很爽。这个价格在1750左右

网友:
由台湾仕林电机制造,品质可靠,我用的最早一台已经在公安系统连续工作了5年了,现在还很正常,此两款机型属经典机型,一直被业内人士所津津乐道!

楼主:
非常感谢平流层兄弟提供的资料。让我考虑一下。分辨率如何?我是用于高空的。能说明一下你用于公安具体什么场合?

网友:
公安隐蔽监控,装在高楼上,监视某单位,其实如果你不要求重量太严格的话,还有更经济的方案,这个我曾经装在系留的气球上,效果不错,但是只能够白天使用,夜间光线低于1lux就看不清了,他的清晰度优于vcd画质。

网友:
vcd的图像为标准352 x 288格式,你看参数表,这两个型号的有效像素都很高。

楼主:
请问摄像头以及控制电路都是成品吗?如何购买?

网友:
摄像机可以随便选购,如果你用这种可变焦距摄像机,必须要配云台,否则失去了变焦的意义,
控制板为定做的重量很轻,最重要的是可以用电池供电,可以控制云台的上,下,左,右,变倍
,变焦,光圈,还可以控制照相机的快门,以及照相机的变焦,成本市380元,遥控系统如果你有笔记本电脑,可以采用软件控制,如果没有,就得买控制器喽,得800多块呢,传输采用1瓦级的数据传输发射器,距离3公里,如果选用高增益天线,距离可以增加一倍,这个成本为1800元,如果你选用距离近的传输系统,造价会下降很多,最后就是云台了,专用直流云台,可以360度连续旋转,上下110度,全铝结构,具有减震稳定器,重量500克,供电5伏,具有快慢转选择,这个成本在2000元左右。
计算机软件免费,俺自己写的,传输器也是俺专门从工厂定做的,重量只有12克。

网友:
对了,如果你有直流云台,问题就好解决了,只需要控制摄像机变倍就可以了,因为变焦可以设定为自动,那整个控制系统连发射控制带接收只需要380元,共有12各控制点,可以控制12个动作,距离800到1000米,但是这个控制器不能做线性控制。

网友:
如需帮助:qq:279073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