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问:1+1的E3D用7.4V锂电能不能吊机?

楼主(2005-07-10):
好像ele卖的小旋风的配置都是11.1V的锂电。

网友:
1+1的3D比小旋风要轻些,用7。4V锂电,起飞重量控制在350克以内,吊机没问题。

网友:
空机重量80克 一般整机安装重量在300克以下. 7.4V电池 容量超过1000mAh 就可以

网友:
吊机还是用11V好,高电压小电流。对电机和电池都比较好。
平时练习可以用7。4V。

网友:
这款机适用减速动力,7.4V可以满足. 用11.1推重比更大 会有更大的富裕拉力.

网友:
呵呵!1+1的飞机我已经退役了两架了,而且7。4V1600MAH10C锂电飞的即轻松又经济,根本没必要用11V哦,
我的起飞重量325克,GS内转子减速,全动力拉力520克,电流12A,吊机时电流也只有6~8A,不会对电池有任何损害,即使全动力12A电流对于这电池也不算过分。用11V固然动力更足,相同拉力下电流更小,但重量也增加不少,吊机时的电流也不会少多少,最关键的问题是若不能平衡充电,电池的损坏机率要比7。4V大的多,这样看来即不经济,也没必要。我还是建议350克以下的3D机用7。4V的高品质锂电比较合适,当然较重的飞机用11V飞才会爽喽!!呵!想听听其它玩3D模友的高见哦!!!

网友:
是啊! 机翼面积不变 重量增加 翼载荷肯定要大些

楼主:
tiana999  在 2005-7-11 05:09 PM 发表:

呵呵!1+1的飞机我已经退役了两架了,而且7。4V1600MAH10C锂电飞的即轻松又经济,根本没必要用11V哦,
我的起飞重量325克,GS内转子减速,全动力拉力520克,电流12A,吊机时电流也只有6~8A,不会对电池有任何损害 ...

谢谢天大将。看来7.4V完全可行!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7-11 05:09 PM 发表:

呵呵!1+1的飞机我已经退役了两架了,而且7。4V1600MAH10C锂电飞的即轻松又经济,根本没必要用11V哦,
我的起飞重量325克,GS内转子减速,全动力拉力520克,电流12A,吊机时电流也只有6~8A,不会对电池有任何损害 ...

1+13D抗摔能力如何?

网友:
huqian1971  在 2005-7-11 08:41 PM 发表:

1+13D抗摔能力如何?

机头和平尾需要加固下,1+1的飞机材料很特别,比一般的泡沫有韧性,还是比较耐摔的,我个人感觉在同类产品中性价比是很高的。

网友:
我飞的就是1+1的E3D机,感觉这机机重心平衡性能好,只要操作不失误都是平着落地很少摔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