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到!

楼主(2005-07-10):
上个星期从鸿飞大叔那儿买的450XL(HDE),二手的3810A.D.T,以及才修好的Samsung 173P,笑。

以前玩的是静态模型,昨天折腾了整整一天,终于把机机的机械部分装好。不过,胶水一滴都没上,准备调试的时候再说。

总体感觉如下:
1.亚托套材里附的小起子太秀气,拧螺丝拧到手上起水泡,不愧为“水泡机”;
2.说明书的确过于简单了,不像是要指导人把问题简化,反倒像把问题复杂化;
3.连杆B的陷阱多亏前辈提醒,也就是平衡翼控制连杆必需在组装时就上好;

其他的以后再说吧,这次主要是先混个脸熟,傻笑。

顺便提个问题:机机是用什么涂料、怎么涂装的啊?我想把整机都打扮一下,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
液晶屏当停机坪!

网友:
zzwei22  在 2005-7-11 12:34 AM 发表:

液晶屏当停机坪!

网友:
用的什么陀螺仪啊?

楼主:
呵呵,照的时候没地方摆,只有暂停在显示器上,坏笑。

除了收发外,全部东东都是从鸿飞大叔那儿采购的,陀螺是亚托的,舵机是GWS的。而且,考虑到自己比较菜,所以直接把十字盘和主旋翼固定座升成金属的了--其他的不论,看起来是比塑料件要好些,色迷迷的笑。

关于涂装的问题没人理我?哼哼,等涂装比赛完了,给版主建议:要求选手写感想!

网友:
好建议
我会请得奖选手谈谈感想和心得

网友:
那要让得奖选手在拿奖之前交卷!!
出个馊点子,大家别拍我!

网友:
KONGLONG,搞成链谱.好看.

网友:
欢迎欢迎,又一个加入队伍的人!

网友:
konglong  在 2005-7-11 12:17 PM 发表:

呵呵,照的时候没地方摆,只有暂停在显示器上,坏笑。

除了收发外,全部东东都是从鸿飞大叔那儿采购的,陀螺是亚托的,舵机是GWS的。而且,考虑到自己比较菜,所以直接把十字盘和主旋翼固定 ...

不愧是玩静态的,玩450还考虑涂装!!
样式自己喜欢就行了,颜料一般用自喷漆。
动态模型一般不用涂装得太细,因为难免会摔倒,主要是看飞行姿态。等你飞行技术好了,直接换仿真机壳就可以进一步涂装了。我现在准备涂我的飞狼机壳。

网友:
涂装真的是算了,涂好了舍不得飞的。

网友:
浩劫  在 2005-7-19 11:06 AM 发表:

涂装真的是算了,涂好了舍不得飞的。

买两个头罩!!!
一个简单涂装,用于飞行!
一个精美涂装,用于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