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小神艇遥控设备改遥测装置

楼主(2005-07-10):
闲置小神艇遥控设备改遥测装置
    本人小神艇5#遥控设备由于是非标PPM制.无法与其他设备联用,想利用起来,经测试,
该遥测器四个通道电位器实际是接在+5V端,向单片机输入与摇杆动作相对应的0-5V分压
电压信号,用其他0-5V直流电压信号输入,照样可以控制对应的接收机舵机,于是从发射机
电源端分压出+5V信号输入任一通道,当电源从13V降至7.5V时(最低值,低于7.5V该发射机
就停止工作了),分压出来的+5V信号也降至3V,于是在接收机对应的舵机上安装的指针也
会作对应的指示.
    为减轻重量,将发射机主版无用的部分锯掉(图左边是发射机),重20克,发射机40.130
MH,为尽量不干扰机头的飞机接收机,装在450XL的尾杆上,飞机接收机是35.180M,因此未发
现对飞机接收产生干扰.
    因原接收机是非标PPM,故将原来的混控版剪掉,只保留高频头,另用74HC164做一通道
分离.插入一舵机,做个指针,再画上对应的刻度,飞机上的实时电压变化就遥测下来了.
(图左边),只是我的RD6000如果离遥测接收机太近时,会对遥测接收机产生干扰,必须距离
一米左右.
    同理,如果能将飞机上的电机电调温度,电机电流,高度等用很轻的变换器转成+5V信
号送进发射机,那接收机上的几个舵机就都用上了,由于舵机力量大,装上只笔和走纸机构,
就成个模型飞机飞行参数自动记录仪了,虽然精度差点,但业余用用也够了.
    当然,在飞机上使用时,千万要注意频率互相干扰问题,一定要多在地下测试再上天.
    另外原发射机上的彩色电量指示灯装上机尾上,实用又有趣.(见图,下面还有个摩托车
上的频闪灯和加装的电池盒)
    一天内试验完成的,肯定还有很多问题,尤其是遥测发射机内的各种频率干扰问题没有
仔细测试,只敢飞起一米试试,也未来得及在遥测发射机电源端加装滤波和想用金属纸将整
个遥测发射机包起,只留天线在外等等,因此请各位指正.共同研究.

网友:
这样的组合感觉炸鸡可能性很大,因为你实际上是真实的异频全双工工作,这是的本地发射对接收的干扰极大,目前比较成熟的双工都是分时复用的半双工,由于时间片很小,我们不能感觉到半双工的感觉,我们现在用的电话,手机,因特网等都是这种模式,未来遥控器都改成双工模式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只有做到收发分时了电磁兼容才比较好处理。

楼主:
[[比较成熟的双工都是分时复用的半双工,由于时间片很小,我们不能感觉到半双工的感觉,我们现在用的电话,手机,因特网等都是这种模式,未来遥控器都改成双工模式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只有做到收发分时了电磁兼容才比较好处理。]]
    谢谢,分析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