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cp2套机改成无刷+有刷尾机后的现象!求帮助

楼主(2005-07-11):
本人在三军那购入ESKY-CP2套机后,这二天刚升级为主机无刷,但试飞时发现尾机的推力不够,调整了4和1混控上的转速比后现象好转一点,但还是不好,最后再把原配的发射机上的微调全用尽了,还是有点转,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现请各位老师指点该如何做才能调成稳定的锁尾呢?

网友:
没办法,把你的尾电机也换成是无刷的吧!这种现象的原因你在论坛里找一下旧帖吧!

网友:
你就是想办法增加尾浆的推力就可以哈。例如换大点的尾浆,换大点的尾电机。。。。。。。。。。。。。

网友:
是否主桨桨距调太大拉?这样会增加尾电机负担D

网友:
换4200碳刷尾马达,问题马上可解决!

网友:
nncpj  在 2005-7-11 12:39 AM 发表:

本人在三军那购入ESKY-CP2套机后,这二天刚升级为主机无刷,但试飞时发现尾机的推力不够,调整了4和1混控上的转速比后现象好转一点,但还是不好,最后再把原配的发射机上的微调全用尽了,还是有点转,不能完全解 ...

换强力尾电机不好,推力太强飞机左飘厉害,最好是减小大桨螺距,减少扭距,提高转速。
还有,好的遥控很重要。

网友:
其实小电直上主电机用有刷和无刷性能差异不大,尾电机用无刷还不错,省得老换

网友:
请教vidct最近我的e-sky outdoor电池只能飞2分钟就不行了,怀疑原配370电机,请问能换你说的长寿360电机吗?

网友:
请教vidct最近我的e-sky outdoor电池只能飞2分钟就不行了,怀疑原配370电机,请问能换你说的长寿360电机吗?哪有卖的?轴是否相同粗细,我好用原来的齿(商城一个铜齿20元,太贵了)

楼主:
我的尾机用MonsTer 6200,而且也减少一点螺距,还是有点摆,今天又换了主机8T齿轮,情况好一些了,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都提出来!谢谢了

楼主:
今天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增加尾机电力,我打算从摇控器入手,把摇控器拆开在方向电位器那自己做一个微调(比原来的微调调节的范围要大),这样就可以调出自己所想要的尾机电力了,大家说这个方法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