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不用电调可以使无刷电机转吗?

楼主(2005-07-11):
有高人知道,不用电调可以使无刷电机旋转吗?,只要能转就行,谢谢!

网友:
你个问得有点太~~~我就能回答了!
如果不用电调能用的话~~花钱买电调的不就都是大脑有问题了吗?
发明电调的人不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吗!

[ Last edited by 网络害虫 on 2005-7-11 at 09:33 ]

网友:
不用无刷电调使无刷电机转的唯一办法就是:
。。。。。。。。
。。。。。。。。
。。。。。。。。
。。。。。。。。
。。。。。。。。
。。。。。。。。
。。。。。。。。
。。。。。。。。
。。。。。。。。
。。。。。。。。
。。。。。。。。
。。。。。。。。
。。。。。。。。
。。。。。。。。
。。。。。。。。
。。。。。。。。
。。。。。。。。
用手拧!!!!!

网友:
接三相电好了

网友:
无刷电机接三相电也不会转。

网友:
转速  在 2005-7-11 02:03 PM 发表:

无刷电机接三相电也不会转。

会转的。电调起步时,就是转的。

网友:
三根线手动励磁 只要楼主眼疾手快 一定会转的,楼主只是自己转着玩的话可以做一个直径大的(〉30厘米),会有很多空余时间去看电角度到哪里了,做好了还可以给大家拍个演示,做个无刷扫盲 嘿嘿

网友:
直接接到三相变压器,电压要合适,如果不转就拨一下
这跟三相同步电机的启动是一样的

网友:
akcoli  在 2005-7-11 19:43 发表:

三根线手动励磁 只要楼主眼疾手快 一定会转的,楼主只是自己转着玩的话可以做一个直径大的(〉30厘米),会有很多空余时间去看电角度到哪里了,做好了还可以给大家拍个演示,做个无刷扫盲 嘿嘿

你先学学《电机学》先吧

网友:
我是说直接接三相交流电是不能启动的.
无刷电调里有相位检测,会准确换相的.

网友:
不检测也能转的。。。。
相位检测是在 “转速” 提上来之后,反电动势足够高时才能检测的。
启动时就是硬用旋转磁场带动动子转动的,所以大家都抱怨启动提速慢。。
我在6楼太懒没做解释。

楼主:
呵呵 ,我的问题是有点......,
还是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见解。
不过我还想问大家一下,现在卖的无刷电调,不是有很多功能吗,可以调速、可以接在接收机上无线遥控,还有什么低电压保护等,
我想说得是,不要这些功能,有没有通过一个简单的电路可以让无刷电机旋转,这里这么多搞电子的这个小电路应该不是问题吧,还请各位多提点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