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鸟400的心,今试接3003舵机成功!(见16楼)

楼主(2005-07-11):
我一火鸟400,一慎落入水中。现在舵机无法工作,特求一火鸟设备(那怕是报废的设备也可以)。如那位大侠有,请慷慨相助,在此回上一句,小弟在此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 Last edited by 模鬼终结者 on 2005-7-18 at 15:10 ]

网友:
cst  在 2005-7-11 11:14 PM 发表:

楼主:
我看了,明星改火鸟电位器的方法,我准备试试。请大家发表意见。谢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032&highlight=%BB%F0%C4%F1%2B%2B%C3%F7%D0%C7%2B

[ Last edited by 模鬼终结者 on 2005-7-13 at 08:40 ]

楼主:
今天,有幸花了3元钱购得一个47K的电位器(和火鸟原来的一样大小),回家看着我的火鸟心脏。我又捣鼓起来,把新购的电位器焊上后动遥杆舵机只反影右舵。并且不回中(用表笔检测,发现舵机电机只有一个方向的电压。即无反方向电压)。任你怎么动遥杆都不行看来火鸟的心脏要费了

[ Last edited by 模鬼终结者 on 2005-7-13 at 14:28 ]

网友:
我的火鸟心,也坏了,舵机是好的,螺旋桨不动了,是不是那个大管子坏了?型号FP60N06L(好象是很难看清楚)是什么管?那里有卖的?请各位高手帮忙啊。谢谢啊。

网友:
我有一只全新的机心,26.995的。能用的话联系

网友:
扔了吧,价值不大

楼主:
看来是菜了,在费“时间”和“精力”还有“费用”,是不值不值呀!
飞机是来飞的,不是修的。

楼主:
我今天,发现合朗电子厂的网址,http://helang.com/

可以维修火鸟飞机,但价格上好相太贵了,
售后服务
在售后服务方面,我们尽可能的满足客户的要求,我公司整机产品对外不零售,用户可以向附近的代理商询问并购买。为了保证用户的维修需要,我公司配件对外零卖;在维修方面,我司要求用户在邮寄时尽可能的将遥控器、接受板、马达一起寄来,并将损坏原因写上。另外请广大用户在邮寄时用正楷字写上您的地址、电话、联系人,这样方便我司联系。
汇款方式
您可以选择邮汇,即通过邮局来汇款; 您也可以选择电汇,电汇银行:交通银行,帐号为:601428 6511 8546208 卡号主人:周盘茹。在选择电汇时,请多汇10元银行交易费。在邮寄配件时,可以通过邮局,或可以通过航空快递,基本上30元/2KG,其外每增加1kg,则增加15元,我司承诺,款到三天之内发货,维修品收到后三天之内修好。维修费30元,邮费10元。为了保证广大用户的利益,希望用户在收到配件及整机7天之内反映有无质量及损坏问题, 如超过7天而发生损坏及质量问题,其后果由用户自己承担。

[ Last edited by 模鬼终结者 on 2005-7-14 at 10:19 ]

网友:
可以直接换芯了啊!我原来的400就是直接换成2个9克舵机,一个混孔!用T4VF的接收机!比以前还好飞!

楼主:
今天,发现在测U2集成块电压电,当我表笔压在U2集成块时,我的舵机有反映了。
我又用一小木条用力压下时,真的左右舵都有了但我不能用手一直压着飞呀
大家说说怎办(一会上图)

[ Last edited by 模鬼终结者 on 2005-7-14 at 16:03 ]

楼主:
重庆黔江殷涛  在 2005-7-14 10:27 AM 发表:

可以直接换芯了啊!我原来的400就是直接换成2个9克舵机,一个混孔!用T4VF的接收机!比以前还好飞!

这个办法,我也试过。成本高了点!!!!!
我以前发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195&highlight=%BB%F0%C4%F1%2B%2B%C4%A3%B9%ED%D6%D5%BD%E1%D5%DF%2B

[ Last edited by 模鬼终结者 on 2005-7-14 at 15:16 ]

网友:
FP60N06L
好像是pnp的,耐压600v,最大电流6a的大功率达林顿管

网友:
集成块虚焊了,用烙铁焊下各脚就好了

楼主:
按照流明大哥的方法,我试了还是不行。总是右舵反影快而准,左舵反影慢而迟。不解。
   想想能不能外接一成品舵。如GWS5。4的小舵或蚂蚁的小舵不是更好吗?
   但怎么接,一时找不到头绪。没办法一个一个焊点的试。
   主要,集中在U2集成块(就是12楼小木条指明的集成块,但舵机集成块型号不明)周围元器件上,先焊好舵机的+,-两个极。一手不停的动方向遥杆,一手拿着舵机信号线,在U2集成块上一个个焊点上试。
   OK。好了,刚我把舵机信号线接触在,U2集成块右上方第三个脚时,3003动了左右都有反影好了和我遥杆一致。见示意图。

说明红线为+
    黑线为-
    蓝线为S
注意:接好后,舵机在中立时有一点抖舵。
      后又发现动力,软起动后动力关不死(低速转动),只有拉左手动力通道才能停死。
      动力在低速时,动方向没有问题。但动力电机时快时慢。不知是不是3003舵机动时耗电的原故。
总结:总的说是成功的。只是一点抖舵,与动力关不死。
     只是现在还没有小舵的原故,没有用小舵试,不知谁能送我一小舵。等小舵到后,在拿小舵试试。然后再告知最后的结果。

[ Last edited by 模鬼终结者 on 2005-7-18 at 16:14 ]

楼主(2005-09-27):
关于火鸟尾部图

楼主:
外接舵机图

网友:
本人有403的芯~``有兴趣吗?```去交易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