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想的一种电机

楼主(2005-07-11):
我来解释一下:

图中a为一个电磁铁

c部分相当于一个直流电铃

c部分的运做是触点b上下不断摆动,从而使电流交替从红\蓝两线经过,使电机定子部分的磁场不断改变,从而使转子部分不断运转

这个电机应该相当于换向器外置

就是有些问题:转子的运转方向需要一个初速度,也就是说,通电时手往哪边拨动,它就往那边转

还有外部的震动会影响C部分的工作,最好能将C部分从机械变为电子

恳请各位高人多提意见

网友:
不太可能!有几个不足(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启动
2 调速
3 B点的频率(材料)
4 如果堵转
5 B处的触点电流和材料

网友:
用机械的干吗啊。
用MOSFET或IGBT等半导体的多好!

网友:
好古老的开关电路啊

楼主:
我这白痴不懂电子,正好刚刚物理学了这机械的

对了,如何用电子的代替这机械的?成本?

网友:
free-fly-h3  在 2005-7-11 17:00 发表:

不太可能!有几个不足(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启动
2 调速
3 B点的频率(材料)
4 如果堵转
5 B处的触点电流和材料

基本同意
用Yn接法,有初速应该可以启动

网友:
触点和碳刷不是一回事吗?这还不如有刷电机呢.
无刷电机的好处就是用开关管换向没有火花.

网友:
有点意思,非常不错,不知道楼主实际做了没有,能转吗?
我明天我做一个试试,看看能转不。
请问,你画的电机是3极的,CD无刷9极的,这样可以吗?

楼主:
wch200018  在 2005-7-12 03:23 发表:

有点意思,非常不错,不知道楼主实际做了没有,能转吗?
我明天我做一个试试,看看能转不。
请问,你画的电机是3极的,CD无刷9极的,这样可以吗?

好哇!!你做个试试

我本来也想用CD无刷做的,可惜没有磁钢

至于用多少极的我不太确定,用9极的试试吧!

网友:
转速根本上不去,也没什么力矩
假如继电器高速切换触点根本不能通过大电流而且触点很容易烧蚀

网友:
空载或者可以,如果变速肯定不行。

因为换向与转子完全没联系,无法提供配合。

网友:
感觉和MOS的原理差不多
只不过是用机械办法实现了

楼主:
什么是MOS啊?

网友:
cwhisper  在 2005-7-12 06:13 PM 发表:

感觉和MOS的原理差不多
只不过是用机械办法实现了

网友:
mochi1029  在 2005-7-12 06:15 PM 发表:

什么是MOS啊?

你这个想法做无刷驱动原理教学用到是有意思!实际用是不行滴~!

网友:
mochi1029  在 2005-7-12 18:15 发表:

什么是MOS啊?

MOS-FET 中文叫“金属氧化物-场效应管”具体分为“增强型”“耗尽型”“P型”“N型”等多种组合。我们主要是利用其导通电阻受G脚控制的特性,在导通时S-D之间电阻只有几个毫欧。
我把你的机械电路和一个替换成MOS-FET,给大家比较一下。A端输入方波,占空比50%即可,完全取代你的电铃。方波的可以由555等电路振荡产生。
至于怎么调速,我也不知道无刷电调是调节占空比呢?还是调节什么参数,来实现的。

楼主:
嘿!楼上的强,我对电子一窍不通

先谢谢楼上的!至于调速可否通过改变B点频率来调呢?

网友:
上图B点频率就是A点输入的频率。
wolf7250说了:
“空载或者可以,如果变速肯定不行。
因为换向与转子完全没联系,无法提供配合” 非常正确! 因为有负载后,虽然你A输入频率上去了,但电机转的稍“慢”一点,会“错过”应该换向的时机,结果受到的电磁力完全可能是反相的阻力,结果停转,或者来回震动。。。
解决方案是增加转子位置检测电路并配合MCU编程控制。(虽然我也不会)

网友:
打击一下 我今天做了一个根本不行 电机不转只是轻微的左右震动,我将B点的频率减慢也不转,只是左右震动的幅度加大,若将B点的频率加快左右震动幅度减小,根本不能转
我用3极、9极、4极、都示了根本不转,像搂主说的用手帮助转一下,我也示了,别说用手就是用脚也不转呵呵!
也用了几种绕线的方法呵呵 怎么也不转啊,忙了大半天也不行,还请搂住自己试试,或在将电路改进一下

楼主:
han  在 2005-7-12 23:16 发表:

上图B点频率就是A点输入的频率。
wolf7250说了:
“空载或者可以,如果变速肯定不行。
因为换向与转子完全没联系,无法提供配合” 非常正确! 因为有负载后,虽然你A输入频率上去了,但电机转的稍“慢”一点, ...

大家看看能否这样:

用转子驱动B点震动,使其震动的频率能配合转子的转动

就是不晓得:转子是转的,B点是来回震动的,不懂如何驱动

另外十分感谢wch200018试验此电机

网友A:
要让B点的电流转换配合转子的转动其实也十分简单,把线圈做为转子,磁极做为定子,直接在转子上做一个换相器,再配合使用电刷。这不就是最普通的直流电机吗?哈哈。
另外楼主的绕线也有问题,直流电机的线不是这么绕的,磁极也不是这么放的。建议你看看高中物理书先。

网友A:
要让B点的电流转换配合转子的转动,又要让磁铁当转子,复杂点的方法就是加霍尔器件,可以感应到磁极的变化,然后控制MOS的开关。其中少不了要用到处理器,编程。。。我都不会了。
不管怎么说,都比楼主原来的设想,装个电铃来得轻巧吧?带电铃的飞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