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副翼翼龙告别飞!

楼主(2005-07-11):
整装待发

展翅高飞1

展翅高飞2

用的480电机,18650电池,6050减速桨,比较耗电,电池热缩模都缩裂了!
还是 GWS 7035高速桨效果比较好!

由于要搬寝室,难得搬翼龙,而且新寝室那边好像也没地方飞翼龙
所以飞完就把全套翼龙空机送给模型猫同学了
打算以后有空去他那蹭蹭,嘿嘿嘿。。。

最后回家玩玩小电直,现在运气好可勉强停几秒,哈哈

[ Last edited by mrlf on 2005-7-11 at 13:01 ]

网友:
动手能里也不错!!!

楼主:
好像大家没什么兴趣啊?

网友:
mrlf  在 2005-7-14 11:12 PM 发表:

好像大家没什么兴趣啊?

你副翼舵臂的穿法有问题吧?推杆无力对吗?被拉起的一侧的角度大于被推下去的另一侧的角度很多。这样横滚很勉强,基本上是螺旋前进。要是两根连杆是在舵臂处这么穿,即相隔一个臂而不是两个臂穿,动作会很不一样。

[ Last edited by stccs111 on 2005-7-15 at 10:07 ]

楼主:
你分析的很对,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

不过实际效果感觉还可以,可惜机机送人了,不然可以上个打舵录像大家瞧瞧,哈哈

网友:
stccs111  在 2005-7-15 10:02 AM 发表:

你副翼舵臂的穿法有问题吧?推杆无力对吗?被拉起的一侧的角度大于被推下去的另一侧的角度很多。这样横滚很勉强,基本上是螺旋前进。要是两根连杆是在舵臂处这么穿,即相隔一个臂而不是两个臂穿,动作会很不一样。 ...

物理力学问题,减小分力与合力的夹角,使得分力变大,控制副翼的力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