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导购咨询

楼主(2005-07-11):
本人准备近期买一架CCPM的3D小电直,另外再购一套遥控器.由于目前手头比较紧看中了Hitec optic(电动版)6通道的遥控设备.看了说明书该遥控的油门和螺距均为5个点,另外一些功能也挺不错的.还有就是原配的3个8克舵机和6通道接收机很好很轻,可直接用在小电直上.请问各位该遥控设备飞3D够用吗?另外该遥控质量如何.请各位帮忙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
应该说基本够!最好还是上FF9或者9X

网友:
你这个是哪里买的呀

网友:
HITEC 的这个设备完全可以满足你飞行的需要
在台湾亚拓厂手用这个遥控设备可以将450的3D性能全部发挥
所以设备的功能发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们自己的手上是否有这个能力的问题了
当然FF9、9X是好
不过他们的价格更好

网友:
我也准备买它,了解了一下,上海鸿飞和广州天宝有卖,价格也都差不多。

网友:
看来 Hitec 的遥控这段时间还挺热门的啊!

网友:
那天我也用了一下Hitec的遥控器,性价比不错,最重要的是还附送3个9克HS55的舵机,很核算哦,不过和FF9比起来,我感觉还是没有FF9方便,主要是她没有曲线图。。。

网友:
tomye  在 2005-7-12 08:22 AM 发表:

那天我也用了一下Hitec的遥控器,性价比不错,最重要的是还附送3个9克HS55的舵机,很核算哦,不过和FF9比起来,我感觉还是没有FF9方便,主要是她没有曲线图。。。

可以手画一个贴在显示屏上!
不过说回来,Hitec毕竟比FF9便宜40%,而且FF9配的舵机和接收机太重,还用不成,需要另外配!

网友:
FF9的调试有个转盘比较方便
HITEC是按键比较累
FF9的显示比较直观
HITEC都是数值化的要拐个玩
不过HITEC的接收机就好了超小和轻
只有17G体积要比现在所有的遥控设备原带的接收机都要小和轻的多
现在比较常用的FF9的149DP、136HP等的接收机都比较肥大点
HITEC的是他们体积和重量的一半都不到
对小电直来说可谓是减重减到了家了

网友:
唯一需要担心的是接收机,不知道常用的接收机是否支持HITEC,如果不支持,万一原装坏掉就麻烦了!目前我用RD6000SUPER,功能足够,没有很多人说的抖舵,支持常用接收机,价格便宜!

[ Last edited by betmanofbmw on 2005-7-12 at 11:02 ]

网友:
HITEC 可以直接支持所有与FUTABA、JR接收机兼容的包括FUTABA、JR的接收机
他里面有个菜单就是可以选择FUTABA、JR接收机
光这个功能就把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接收机都通吃了
不过这个只能使用PPM的接收机

所有的PCM接收机都只有自身品牌的接收机才可以使用
也就是说FUTABA的接收配FUTABA的设备、JR的接收配JR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