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遥控设备的问题!

楼主(2005-07-11):
请问
遥控器
发射机改成PCM制式后是否需要更换接受机和发射机的晶体?谢谢!!另外用 RD6000super能飞XTR-G2二合一版
模拟器
吗?谢谢!!!!!!

网友A:
目前现有的设备要从PPM换到PCM都需要更换接收机和晶体的
RD 6000 SUPER可以用模拟器
不过你要买一个SANWA的专用连接头

楼主:
哪里有SANWA的专用连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