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 CCPM版安装记 续CCPM的调整

楼主(2005-07-11):
450XL CCPM版安装记 续CCPM的调整

我调CCPM
   上回说过了机械部分的安装,这次来说CCPM的调整。
   把机械部分装好后马不停踢,把舵机全装上,连竿全连好,新手吗,总是喜欢冒进。看了一眼,感觉不错,十字盘什么的都是平的,CCPM摇竿是直的,看来亚托说明书上说的连杆长度还比较准。OK,把接收机连上,为了方便没接电调,先把遥控器带的有开关的接收机电池连上,开遥控器,把遥控器model调到SR3,油门最低,然后开接收机电源,要养成好习惯吗,只听着舵机吱呀乱叫,十字盘立刻摆出了一个十分古怪的pose,调把,把舵机摇臂摘了,十字盘放平,再把舵机摇臂按回去,这会就只剩舵机叫了,感觉肯定不对,查FF9的说明书,试了几个功能,发现原来是用SUB-TRIM, 说明书中文叫辅助微调,真是不直观,挨个来,终于弄到舵机都不响了,松口气,推油门,舵机再次吱呀乱叫,十字盘又摆出了个古怪的pose,这次令人安慰的是油门回来后十字盘又水平了,再推还是如此,猛然反应过来是舵机方向不对,再去查FF9说明书,这个功能叫REVERSE,中文叫正逆转切换,调整,总算是十字盘工作正常了,就是油门推到顶的时候有点顶,先不管它了,该睡觉了,晚上1点多了。
   第二天上班,在网上看到了78大 《CCPM小暴龍的基本設定步驟》,第一感觉就是怎么没早看见啊,看来又要重来了,关键的差距是在各控制组件水平时油门的位置,说明书上说的是油门最低,而78大的文章说是油门中立,看来这是说明书的第三个错误了。晚上回去按78大的文章再调一遍,又出了点小问题,第三天在亚托的网站上提问题,再过一天 78大回复以后又调整一轮,总算是搞定。没想到的是当时检查不够仔细,没发现副翼是反的,后来等试飞的时候发现了,却想不起来在哪调整了,又没带说明书,颇自信的以为靠大脑或许也行,结果刚飞起来没两秒钟就打错舵,一只大桨碰在花坛上烂了(之前已经割了些草),还好损失不太大,不过只能在懊恼之中打道回府了,看来以后第一不能在飞机不正常的时候飞,第二不能在街心花园飞。

    回想起来整个 CCPM 耗时不少,超过了整个机械部分安装,连杆前前后后都拆了有三次,但总体来上说感觉CCPM的调试其实并不象网上说的那么复杂,新手对付不了,只是资料太少而以,CCPM调整涉及的东西比较多,在没资料的情况下自己摸索确实有些难度,所以写下以下的内容,希望能对新手调试CCPM有所帮助,因为本人只用过FF9CHP,所以只能拿它说事了,用其他遥控器的仅供参考。

相关遥控器功能的知识
1)遥控器模型类型设定为亚托的CCPM类型
   调试CCPM首先要把遥控器中模型的类型设定为亚托的CCPM类型,在FF9CHP中,用PARAMETER(参数)菜单,在TYPE中选SR-3.
2)舵机中立点的调整方法
   因为舵机齿轮大约是20齿,所以按上舵机摇臂的时候未必巧合角度合适,这时就需要调整舵机中立,在FF9CHP中用SUB-TRIM菜单,挨个调整每个通道的舵机中立点。
3)舵机旋转方向的调整
   因为安装的问题舵机的方向也不一定巧合正确,这时可以通过FF9CHP的REVERSE菜单,逐个调整舵机的旋转方向。
4)副翼,螺距,升降舵和幅度的调整
   CCPM中副翼,螺距,升降舵是由两个或三个舵机共同完成的,在FF9CHP中可以简单的通过AWASH AFR 菜单统一调整而不用分别调整每一个舵机,其数值是-100%到+100%,其中-+是方向,百分数是幅度,举例说如果你发现副翼原来的值是+90%,而方向是反的,你只需要调整到-90%即可。AWASH AFR 在FF9CHP中在ADVANCED 菜单中,再按一次mode/page键可切换。
5)控制器数据的复位
   CCPM调整的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把遥控器的数据复位,以保证微调,幅度之类的清零或初始值,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复位各曲线的设置,保证油门中立的时候油门和螺距的输出也是50%,复位可在设置模型类型时同时进行,在FF9CHP中,PARAMETER(参数)菜单,RESET项选Execute。

调CCPM的工具准备
1)螺距规
   必备之物,有点麻烦的是靠重力的那种比较方便,只是通常都大。
2)千分尺和尖嘴钳
   调连杆长度的时候最好有把千分尺,比较方便些。
3)绘图用的大三角板
   大三角板用来看部件水平或垂直的情况,没有靠目测也可以,只是看的多了以后难免拿不准,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三角板就用上了。

调整CCPM的步骤
    在说调整步骤之前先说一下此时的状态,遥控器这面遥控器开,模型类型设为SR3,并进行了数据复位;450XL水平放置,所有连杆除B套上外均未装,舵机均装好,按说明书12页上面的图连接到接收机相应的通道,舵机摇臂已经拧上球头,(此时其实球头拧在摇臂的那个孔好还不知道,这要等调幅度的时候再说,可以先拧在能自由活动不产生干扰的最内侧的孔上,我感觉为调整方便,三个舵机要拧在相同的孔中)但未安装,接收机电源开。图借用一下说明书上的图,比较清楚。
1)装上舵机摇臂
   把遥控器所有的摇杆都置中,包括油门,然后装上各个舵机摇臂,舵机摇臂的安装按基本垂直于水平面的方向装上去,先不用拧螺丝。
2)舵机旋转方向的调整
   上下推动油门,观察舵机摇臂的转动方向,从一面看过去,上面的两个舵机转动方向一致,应该是同时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而下面横着的舵机和那两个旋转相反,找到转动方向特殊的一个,在遥控器的REVERSE菜单里将对应的通道设为REV,然后确认舵机的转动方向正确。
3)设定舵机中立点
   把遥控器所有的摇杆都置中,然后在遥控器的SUB-TRIM菜单中调整相应舵机的数值,直到此舵机的摇臂垂直于水平面,如果幅度最大还不垂直,则把SUB-TRIM值归零,重新安装舵机摇臂,再调整,如此调好三个舵机。
4)连接连杆J
   首先把升降控制臂(图中红色)调垂直,这是十字盘外侧3个控制点中你唯一不能调整的长度的一个,测量连杆J所连两个球头中心的距离,调节连杆J的长度,直到合适,装上连杆J,确认舵机摇臂和升降控制臂都为垂直。
5)十字盘置水平
   根据这时十字盘靠机尾那点的高度把十字盘调到各方向水平,注意不要太用力,使已连接连杆的舵机旋转,那样会需要重设中立:-(。
6)连接连杆E
   把两个T型摇杆(图中绿色)位置调好,竖的边垂直,此时横边水平,测量连杆E所连两个球头中心的距离,调节连杆E的长度合适,并装上,注意两根E连杆是等长的,连好后确认十字盘和T型杆的位置。
7)连接CCPM连杆K、L
   按上面的做法调整连接CCPM连杆和L,连好后确认十字盘、T型杆和舵机摇臂的位置。到此,十字盘下半部的连接工作完成。
8)连接连杆D
   调整一个连杆D的长度,使连接的SF摇臂水平,另一个等长,连接两个连杆D。
9)连接连杆B
   平衡翼置水平,调节一根连杆B的长度,使连接的稳定翼控制摇臂(图中蓝色)也水平,另一个等长,连接两个连杆B,自此,应该是十字盘水平,SF摇臂水平,稳定翼控制臂水平,水平翼控制框水平,请确认。
10)连接连杆A
   连上一个连杆A,装上相应的大桨,用螺距规测量螺距,调节连杆A的长度,使螺距为0,另一边等长,当然测一下安装也可以,不过连杆A和D在双桨时可能还会调整。
11)调整副翼、升降、螺距的方向
   逐一方向晃动遥控器摇杆,检查十字盘的运动方向,对应关系请看说明书12页下图,如果方向相反则在遥控器的AWASH AFR把数值设负。
12)调整副翼、升降、螺距的幅度
   调整幅度首先在遥控器AWASH AFR中把三项设到+或-100%(初始值为50%),晃动遥控器摇杆,看个方向幅度是否能达到最大,如果不能则需要调整舵机摇臂球头拧的孔,建议三个舵机共同调整,如调整的孔多,可能需要调整连杆L,K,J的长度,如果某个幅度大,则相应的在AWASH AFR中减小数值,直到合适。最后拧上舵机摇臂螺丝。

给新手的的小经验:
1)如果发现十字盘运动比较怪异,比方说运动不平稳,请检查舵机齿轮。
2)拧连杆的是可以用一个拧上一头的短连杆先逐一拧一下连杆头,这样比每根都用钳子省力。

   如此,CCPM算调整完毕,我的文章也就此结束,写的实在是有些辛苦。只是这部分写的比较仓卒,如有错误非常抱歉。

网友:
好帖,收藏了!
我的450XL(共享版)刚到手,回家就动手!!!!!!!!!!!!!

网友:
看完,太好了,应该设精呀,另请楼主给个<CCPM小暴龍的基本設定步驟>的联接行吗?多谢了.

楼主:
78大的文章在亚托论坛电直飞行区的置顶,在这连接可能用不了,你试试把:http://www.align.com.tw/bb2/modu ... &showtopic=4455

网友:
好文章 图文并茂 支持

网友:
哇。珍藏啦。

网友(2006-02-06):
真及时啊!好贴,顶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如果调试的时候油门不在中位,而是在最低位,也调整到连杆都是水平或垂直的,自己飞起来也没什么感觉不对,只是给其他人试的时候说反应有些慢,会不会那是个主要的原因呢?我是新手,刚能平安地飞离地面和降落。

网友:
楼上的只能飞悬停,飞3D是不行的!就是不能产生负螺距

网友(2006-04-11):
可以讲下6EXHP点调450xlccpm,我睇完你的全文都找不到某些设置功能,谢谢啦!急死我了

网友(2006-12-19):
如些精品,顶给新手看。

网友A(2007-04-21):
油门中位.舵机摇臂水平.那油门最底的时候摇背应该是不水平的,我这样理解对吗.或者是悬停模式下应该是在50%左右.6exh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中位.舵机摇臂水平.那油门最底的时候摇背应该是不水平的,我这样理解对吗.或者是悬停模式下应该是在50%左右.6exhp

看图上PIT0度,舵机臂90度,油门最低时臂略偏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