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05-07-11):
我的21级发动机为是很么在启动时会经常发生倒转??

网友:
反转,不叫倒转

网友:
是反弹吧?富油了,把机匣中的油倒出来再启动。

楼主:
要是不到出来是不是着一会就好了??倒转对发动机没损坏吧??

网友:
启动时吸油多了,多次启动不着机匣里就会积很多油,不倒出来启动时就会感到阻力很大,甚至反弹,如果用手拨浆很容易被打伤。

但如果着车以后油是会自动排出的。

楼主:
具体说说是因为那个油真副油导致的呢?

网友:
倒装发动机造成的!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7-12 07:05 PM 发表:

倒装发动机造成的!

我没倒装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7-12 07:05 PM 发表:

倒装发动机造成的!

瞎扯。

网友:
这要看你当时的风门开度,21及 的引擎一般1/2开度以下是由副油针控制油量,以上则是主油针控制。

情况是这样的,若是在给引擎预吸油以后,启动时先是会反转一会儿,然后再启动就可以正常,那么就没什么问题;若是反转一会儿以后自动熄火,再启动多次情况仍是一样甚至无启动迹象,那么就是油针过大,需依经验收小油针。(不知到你能否看明白,真想能手把手教你)

只要有润滑,没杂质,引擎反转是不会有损伤的。

另,玩油机的模友不少人手上都会有伤疤,或是被桨打伤或是被刀划伤,我的右手中、无、小三个指头上都被桨打伤过共缝了14针好痛!

楼主:
gary  在 2005-7-13 01:02 AM 发表:

这要看你当时的风门开度,21及 的引擎一般1/2开度以下是由副油针控制油量,以上则是主油针控制。

情况是这样的,若是在给引擎预吸油以后,启动时先是会反转一会儿,然后再启动就可以正常,那么就没什么问题;若 ...

明白了,我启动时虽然没有启动器,但我都是用小棍棍拨浆的。

网友:
不单要注意拨桨时的危险,引擎启动后更要打醒120分精神,不然更惨。

楼主:
今天弄好了,可是一抬头45度角关小风门后在猛的推开风门到最大有吸不是上油的现象怎么解决??

网友:
cgopen  在 2005-7-13 09:38 PM 发表:

今天弄好了,可是一抬头45度角关小风门后在猛的推开风门到最大有吸不是上油的现象怎么解决??

开大一点主油针。

楼主:
小龙  在 2005-7-13 10:14 PM 发表:

开大一点主油针。

意思是住油针在富油点?/可那样转速就跟不上去了啊。

网友:
抬头吸不上油?仔细检查油路密封情况,再调节主、副针。。

网友:
cgopen  在 2005-7-13 09:38 PM 发表:

今天弄好了,可是一抬头45度角关小风门后在猛的推开风门到最大有吸不是上油的现象怎么解决??

首先要判断贫油、/富油:若排烟浓,则是富油;反之也然。
不过从你所反映的现象看,贫油的可能性大。可抬头后重调主针,这样,在平飞时略富油,爬升时恰好。

[ Last edited by the3rd-eye on 2005-7-13 at 23:03 ]

网友:
小棍也能拨?

网友:
加速性不好是付油针的问题,开大1/4-1/2试试

网友:
cgopen  在 2005-7-13 10:18 PM 发表:

意思是住油针在富油点?/可那样转速就跟不上去了啊。

最高转速不一定是发动机的最佳工作状态,太贫油了对发动机没什么好处。所以主油针应调到最高转速后略富油一点。

网友:
气密性太好了.油太棒了.

楼主:
hslyhsly  在 2005-7-14 03:03 PM 发表:

气密性太好了.油太棒了.

??什么意思??

网友:
跟你胡扯的意思,哈哈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7-14 10:18 PM 发表:

跟你胡扯的意思,哈哈

传说中的搭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