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问题?

楼主(2005-07-11):
RD6000- super这套设备能用这个接收机吗? 是不是把原接收机的晶体拔下装在飞高接收机上就行了?

飞高PPM 6通道72MHz接收机
运输标准:小件
人民币 155 元
US$ 23.66
P# 693

详细介绍1
尺寸:32mm x 21mm x 10mm
重量:11g
工作电压:3.3V~10V
工作电流:5mA

通道数:6通道
频段:72MHz
制式:PPM/FM

** 不含晶体
** 兼容Futaba、JR等发射机
** 需自配Futaba或JR专用接收机晶体

网友:
應該只兼容Futaba、JR发射机

网友:
不是,SWANWA是40M的,GWS接收机有,72M的飞高肯定不行,首先要确认频段,然后才轮到晶体说话

网友:
好象不能,要单独买兼容三和设备的接收机

楼主:
那兼容RD6000-super的小型接收机是什么型号?多少钱?

网友:
可配SANWA的831MINI型号的接收机,重量24g,但是只有PPM的调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