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失控问题

楼主(2005-07-11):
今天室内飞450XL旋停时,突然动力象是少了一半,退油门再推,恢复约10几秒又发生,重复N次,测电池11。2V;换电池不再发生;用回原电池也不再发生。不知是遥控问题,还是电池问题。哪位大侠指点指点。我用的FF6~~PCM模式。

网友:
怎么这段时间干扰这么厉害,是不是跟天气有关系?
我的机机把接收机放到前面就好多了,估计是电调对接收机的干扰造成的.

网友:
你的电池就快大肚了,小心点啊!

楼主:
不会呀,我的电池还是新的,这种电我用过好多块了;12C的。

网友:
呵呵!和我的一样~~~~
我用 JR9X2 接收用 R900S 也是PCM,电池是 ELE10C 2200MAH 电调用亚拓25A,电机用亚拓LF420 3200KV 就有这种情况
开始以为是收发或电池的问题,但我用ELE的 35A BH的电调,华曼B28 2700KV的电机那就没事了
室内室外都是一样
楼主用的也是亚拓的原倍电机,电调吗?

网友:
看来干扰是电调引起的可能性大,
我也是把接收机靠电调太近就出状况.

网友:
把接受机靠近电调及远离电调,再在地面拉一下矩离,就可以判断是否电调干扰。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是电调干扰,为何飞了两个月确只有这两天有事,我也飞了几十次了。飞22#也没有这事儿。

网友:
电调BEC电流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不好意思,什么是电调BEC电流,请详细说说有什么办法。

网友:
电调的BEC就是指电调输出的+5V供接收机使用的电源,每种电调所能输出的电流是不同的,例如亚托RCE-25A的电调能输出2A的电流供接收机和舵机使用。

网友:
在电调信号线上加磁环看能不能好点,rcgroup上也讨论过有关无刷干扰问题,加上磁环后能有很大改善,但是我还没看到是不是能彻底解决。即使使用PCM接收机的也出现过PCM接收受干扰意外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cliffman  在 2005-7-13 10:17 AM 发表:

在电调信号线上加磁环看能不能好点,rcgroup上也讨论过有关无刷干扰问题,加上磁环后能有很大改善,但是我还没看到是不是能彻底解决。即使使用PCM接收机的也出现过PCM接收受干扰意外进入保护状态。

好象还有试过电调线+5V加电容的方法,听说效果还可以。

网友:
我已经加了磁环,还是有干扰;把接收机离电调远一些效果比较明显,我现在的干扰比较轻微,不知道是干扰的问题还是BEC电流不够.
定购的Futaba 6通接收机等待中,如果还是不稳的话,那么只有换电调了.
对了,我的电调是25A凤凰

网友:
哎哟,这样下去,电池就快大肚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