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安装受阻!!!!!

楼主(2005-07-11):
连杆的孔太小!拉杆罗丝大(1.5mm),不感用力,怕拧裂了,各位大大该怎么办???

网友:
楼主太谨慎了,这种情况就是霸王硬上弓的了,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只管放心地拧吧,我装了两架机机......

网友:
你用一把尖嘴钳夹住然后就是使劲拧了

楼主:
是吗???我再试试!!!
刚才拧的时候很紧啊,心里有点怕怕的!
ICEMAN大大好像说过要用1.5mm的钻头扩孔.

[ Last edited by lsybox on 2005-7-11 at 23:44 ]

网友:
尽量不要把孔扩大
这样时间长了容易松动
450XL的球头扣设计和材质都是很好的
基本不需要另行改造

网友:
放心吧,不用那么温柔,我就是用钳子拧的,没有一个拧暴.紧是紧了点,但韧性不错.

楼主:
愿来如此!!!!!
多谢了!!!!
挑灯夜战!!!

网友:
benny  在 2005-7-12 00:12 发表:

放心吧,不用那么温柔,我就是用钳子拧的,没有一个拧暴.紧是紧了点,但韧性不错.

呵呵,确实不用很温柔,用力拧进去,没有问题的。。。

网友:
好人真多,坛子里面最有人气的就是这里了!

网友:
没问题,上!

网友:
lsybox  在 2005-7-11 11:43 PM 发表:

是吗???我再试试!!!
刚才拧的时候很紧啊,心里有点怕怕的!
ICEMAN大大好像说过要用1.5mm的钻头扩孔.

我好象没有这么说吧,我说的是舵机盘的孔要扩孔,其他不要扩孔的。

网友:
拧就好了,第一个拧上了以后就用这个先拧一下,然后再拧下来就容易多了。

楼主:
iceman  在 2005-7-12 09:27 AM 发表:

我好象没有这么说吧,我说的是舵机盘的孔要扩孔,其他不要扩孔的。

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你说的没错
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
舵机盘在扩孔时最好用1.2mm的钻头过一下,只是过一下不要反复拧,铁连杆头插进去时会有一点紧,用手转一转就可以啦。

网友:
舵杆建议你换装球头改装件,效果好很多的。

网友:
daka  在 2005-7-12 01:28 PM 发表:

舵杆建议你换装球头改装件,效果好很多的。

XL的已经是全部球头舵机连杆了。

网友:
以后我可以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