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过充的问题???

楼主(2005-07-12):
请问朋友们,镍氢
电池
组过充明显感觉电池没有劲了,是损坏了其中一节还是都不行了?有什么补救的措施可以起死回生吗????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池的容量或者内阻是不匹配的话,那不可能所有电池都过充,其实每节电池的抗过充能力其实不一样的!所有一般情况不可能所有单体电池都过充的。解决的办法(可行)不是绝对:深放电,把电池组的电量全部放完,搁置一段时间后,用小电流充电,比如0.1C充电,如果你的电池的容量标的没有问题的话,用0.1C充16个小时!搁置一段时间(10分钟)后,可以用1C充电,用电压下降来判断电池的充饱,你不防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