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2的1~5号盘如何安装

楼主(2005-07-12):
G2的setup盘我是安装成功的,在win2000和xp系统下都正常,我使用的是振华的
遥控器
(jabo自己带的那个),可是还有1~5号盘怎么使用? 我试过:如果安装5号盘,安装到原来的realflight目录,那么g2就启动不了了。每次都是报错。 这是怎么回事?谁能帮我解答一下。
谢过先

网友A:
1-5 号盘安装比较简单,就是第一次启动的时候会提示拷贝文件。
如果你的问题反复出现,建议你完全卸载后再重新安装。
首先,打开控制面板, 双击 添加删除程序,这时将出现下面的对话框,找到 RealFlight G2 Simulator双击它,会出现RealFlight 的控制面板,选择 UnInstall RealFlight 按钮,点击它进入下一步。
您将看到下面的对话框,选择所有的复选框,点击OK
卸载完毕以后应该是下边的样子
关于安装的其他文章 :
http://www.carolbox.cn/manual.htm

楼主:
也就是说需要把原来安装的全部卸掉,然后用5号盘安装是吗?

网友A:
虚拟光驱的盘符要和原来的一样

楼主:
我试验了,直接装G2 5号盘还是不行。装不上。怎么办呢?

网友B:
是不是没把母盘装入虚拟光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