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基本航线飞行的一点点体会,请各位指正!

楼主(2005-07-12):
直升机的正向航线转弯基本是靠副翼+俯仰来完成的,但其中方向舵量和油门舵量的多少与你走的航线速度和转弯半径有些关系的。
一般来说:
1、高速小半径航线转弯时,方向基本不用修正,可以完全依赖副翼加俯仰完成,出弯时油门需要略为加大点点;
2、高速大半径航线转弯时,方向舵面略为修正,油门舵面基本不需要变化;
3、慢速小半径航线转弯时,方向舵面修正较多,出弯时,油门舵面基本需要略为加大一点;
3、慢速大半径航线转弯时,方向舵面和俯仰舵面轻微修正,油门基本不需要变化;

具体大小半径和速度快慢需要楼主自己慢慢体会,还有如果你使用ff9一类带自定义混控能力的遥控设备可以考虑使用其中的混控设定来辅助你的油门舵面控制,这样你基本不用改变油门舵面了。

具体设置方法参考遥控器说明书的相关章节,我尝试过副翼+油门和俯仰+油门的混控功能,走小半径航线的时候蛮爽的。

--------------------

body-build:T-REX 450 V2 加长尾管 315 木桨  Align 400LF/2800kv + 15T Align 35A 11.1v 1500mah(15C)
electronic-:RCE-500 Align 35A GWS RD8&R149DP&FF9 GNero F/BB x3 GPico FF/BB x 1
advance -:FMA Co-Poilot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7-12 at 13:47 ]

网友:
没有用真机走过航线,但是在 G2 里飞航线时的感觉和你说的很象。

网友:
我的感觉就是外八字的走法

网友:
是不是“外内外法则”啊?还是“慢入快出”啊?

楼主:
其实外八字和内八字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转弯方向是顺时针在遥控者左侧还是右侧的问题。转弯的动作是一样的。所谓内外八字是指机机通过遥控者时朝外斜线还是朝内斜线。

加上整个八字航线区域中风的影响,你需要对方向、副翼、俯仰和油门略有不同调整。
机机本身不认识内八字和外八字的哦!都是因为操作者的视角和操作习惯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