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雕刻机今天开始加工了

楼主(2005-07-12):
先来张效果图:

真是机器一个星期后加工完,装好之后再贴出来

楼主:
主轴电机固定部分还没有定型,现在就是对主轴电机的选型还不满意

网友:
最重要的还是电路与软件!!
做好之后贡献出来吧

网友:
电路与软件到是现成的,点几下鼠标就行了。

网友:
另外,业余条件下制作滑(龙)门式雕刻机X、Y轴切不要过于贪心取最大加工面积,要尽量考虑两滑套(轴承)距离要宽一些,一般取光轴长度的0.4~0.45倍左右,主要是防止机机出现强度问题和间隙对刀尖和雕刻件的影响。Z主轴和相应的水平轴不要设计太高,有合适的进刀余量和工件空间即可,并尽量设计紧凑靠近水平轴,不要悬吊太过突出。简单一点说,以杠杆原理来推敲设计的机机也许更容易明白。

网友:
牛啊    可我不会啊 但非常的喜欢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呢?谢谢了

楼主:
从proe到kcam4刀路

楼主:
为了能看清楚,刀路间距设置的比较大
下面是控制系统全家福

楼主:
全部零件今天加工完成,晚上装起来看看。

网友:
真厉害,我用我的电脑跟你换这个雕刻机行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今天去看了零件,加工和非常棒,有平面度要求的都用精磨,可惜还差一块没有做完。明天才能装的起来了

楼主:
加工完了,还差面板跟连轴器,明天把面板装上去,

网友:
设计严重失误
1.X、Y轴滑套的跨距过短,在设计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导轨与划套的强度和间隙问题,刀头工作点会很不稳定,雕刻精度会受到严重影响。
2.由于X、Y轴滑套的跨距过短,决定了此机的寿命不会长,工作时滑套与滑轨的接触面受力非常大,很快就会出现滑套与滑轨过度磨损,而且加工硬度稍大的工件时极易出现X、Y轴卡死的情况。
3.龙门结构用料过于单薄,而且高度又这么大,强度严重不足,同样会影响刀头工作的稳定性。
总结:此雕刻机设计时可能过于急躁,没有做深入的思考和计算,此机最多能拿来做教学演示或雕刻薄木板与其它硬度较低的薄板材料,而且进刀速度要设置的很低,否则会出现不可预计的后果。
建议:设计者最好多观察一下成品雕刻机或其它类型滑龙门机床的结构后再对此机进行修改或重新设计,设计时最起码要粗略计算一下各主要受力点的受力和强度问题。

网友:
有病隐士  在 2005-7-20 14:21 发表:

设计严重失误
1.X、Y轴滑套的跨距过短,在设计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导轨与划套的强度和间隙问题,刀头工作点会很不稳定,雕刻精度会受到严重影响。
2.由于X、Y轴滑套的跨距过短,决定了此机的寿命不会长,工作时滑套 ...

说到了很多人做此机的通病em26:

网友:
还有改的余地.中间的横板也的换一下角度这样是没精度的.

网友:
还可以再加滑套。

楼主:
如果这个结构试验有问题的话我还可以在X轴跟Y轴再加两套直线轴承,不过现在我用千分表测量精度还可以

楼主:
今天雕的两个零件

今天雕的一个零件
先来个3D文件
刀路

雕刻出来的东西,刀路的高度设置的是10mm,由于雕刻10个毫米时间太长了,所以后来又改成了5mm,所以雕出来的看起来比较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