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门的菜鸟

楼主(2005-07-12):
请问各位哥哥姐姐 我想玩航模 不过现在是一窍不通
想请大家推荐一款机器让我先入门
请问JABO嘉宝-总成组装全套件   这个可以吗?!
谢谢了
--------------------------------------------------------------------------------

网友:
觉得雷鸟比较,比较耐摔, E-SKY的也比较好,质量,做工不错

网友:
有钱就可以入门了,

网友:
先去买一把好遥控,RD6000以上的,再买个模拟器,先玩着。如果还有钱,可以买一个雷鸟(因为它是独立部件的)放着慢慢欣赏。模拟器玩好了再飞真机。这样节约时间和成本。还节约后续支出。

网友:
其实嘉宝也不错, 不要用原装的塑料桨,
最好一开始就换成pe桨, 安装方法可以参照我的帖子。
pe桨比塑料桨稳定, 而且练习时不容易打坏家具或者伤到自己。

网友:
pe浆很容易坏,而且太难安装了,我觉得e-sky outdoor不错,木浆的

网友:
biohazardv  在 2005-7-12 17:43 发表:

pe浆很容易坏,而且太难安装了,我觉得e-sky outdoor不错,木浆的

其实pe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脆弱,
打破一点, 撞凹一点,
用透明胶带缠一圈, 又可以接着用,
价格比木桨便宜, 性能比塑料桨稳定,
我从开始飞嘉宝到现在4个多月了,
一直用pe桨练习, 现在四面悬停基本过关,
一共只用废了3对pe桨,
第4对桨已经服役两周了,还没什么问题。

pe桨的安装方法请参照我的嘉宝无刷的帖子,
并不比塑料桨或木桨的方式复杂。

网友:
e-sky cp2的室外机怎么样?4通的

网友:
怎么个室外法?这种小飞机一点风就吹得你手忙脚乱。

楼主:
谢谢大家的 指点
那模拟器是不是和在电脑上玩飞机游戏一样的呀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模拟器不等同于在电脑上玩游戏,通过仿真的操控动作可以尽快熟悉操控要领及手感,并能直观地看到飞机对于操控动量的反应程度。

网友:
对!
虽然飞模拟器和飞真机感觉上还是有一点点差距,但模拟器能训练你的反映能力,先飞模拟器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建议楼主就算买什么机也好,都要先飞模拟器。

网友:
OUTDOOR是以前的老版本,现在停产了

网友:
子阳  在 2005-7-12 15:01 发表:

先去买一把好遥控,RD6000以上的,再买个模拟器,先玩着。如果还有钱,可以买一个雷鸟(因为它是独立部件的)放着慢慢欣赏。模拟器玩好了再飞真机。这样节约时间和成本。还节约后续支出。

首先感谢各位老鸟的指点,只是还有不明白的:遥控是通用的吗?4通道和6通道的主要区别在哪呢?另外推荐个牌子和型号吧!!

网友:
通用,配上几个接收机就可以用在不同的模型上了。一把好的遥控很重要。可以节省你在破控上花的时间和金钱。对于初学者来说有一把你能操作自如的遥控比什么都重要。

通道数看你的模型要求,一般6通以上保险些,这样不会因为你的通道不够又要重新投入。

牌子和型号丰俭由人。三禾的RD6000是此类产品比较廉价的选择。如果你是米人,那就直把入手JR的9XII,FUTABA的FF9吧。10X也不过份。

记住一点,除非你只是玩一下就算了的,要不所有配件不要买太差的,舵机、电调、陀螺仪这些是控制精度的保障,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也就是一次投入,只要不是摔得很惨一般不会有事。就算你的飞机摔得稀巴烂,换个机身又可以飞啦。。。。。

接下来选机就好办啦,直升机的话建议先从小电直入手,雷鸟空机不错,应该是此类机器里最耐摔的了。可以四面悬停后,选大一点的室外机,油的电的接个人喜好,练练航线和动作,也就算入门了吧。固定翼选择就很多啦,也很便宜。

主要设备投入后,后续支出不是很大。。。。。。

还有记住一点,别随便叫“老鸟”,没人敢答你了的。高人多着呢。我是硬着头皮“多嘴”几句罢了。

楼主:
谢谢各位哥哥姐姐了
不过你们能提供一点具体的吗
我是刚刚想入门  对这些东西是一窍不通  所以对模拟器的选择也不清楚
你们就教我怎么买个全套的模拟器  包括什么接受机那些配套的设备
我的电脑技术还挺好的,不过玩了几年电脑了还是想玩点儿时的爱好 我就是喜欢玩点小电直
不过还没买机器   请大家多多指点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新型好的 不是老的outdo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