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介绍

楼主(2005-07-12):
我用G2练了一个多月(很认真的练习),7月10日开始了首航(FF9+GY401+OS32+V2,30),虽然把飞机完整的带了回来(只是尾翼轻微扫地),但想起来后怕。总结经验如下:
    1,平时练模拟器是把遥控器放到腿上用两个手指扳摇杆,可实际用设备背带根本无法平稳的固定遥控器。手型变化,造成操控不准。建议新手还是用一个母指控制操纵杆为好。
    2,平时练模拟器用FUTABA的4VF,遥杆比较紧,油门摇杆又有刻度感,可实际用FF9飞时,手感顿觉不同(FF9非常轻柔),舵量掌握不准,收油时没有感觉,结果几次险些坠地。现只好用FF9再练。建议新手用什么遥控器飞真机就用什么遥控器练。
    3,4VF没有调整曲线的功能但油门曲线相当于FF9的th=0,55,70,85,100(主要原因可能是发动机处于磨合期,无力)而我用FF9时是隐含值th=0,25,50,75,100,这就造成油门杆动一点飞机就突然下降,急速落地几回,好在很幸运没有打坏大桨。而th=0,55,70,85,100是回来后用FF9在模拟器练习和4VF相同感觉时的值。建议练的时候一定将油门和螺距曲线设定成和真飞时一样。
    另:关于FF9的方形接口插头的制作其实很简单,电话机上的4芯外线接口里的4根铜线粗细正好,弄直后截短正好可插在FF9的插座里,4根线的距离也正好和FF9上的孔距相同,只是位置要调换一下(共6个孔),看到实物会一目了然,然后将4芯接口的塑料座用锉刀锉成和FF9的接口一样大的长方型,最后找一节折叠伞杆用尖嘴钳夹成长方型并套在塑料上(在这之前焊上一块锡并锉成小方块以确定插入的方向)。非常好,其它的就不用我说了。

[ Last edited by 情歌王子 on 2005-7-12 at 16:02 ]

网友:
图看不到?你用什么接口,玩模拟器用不用开机?

楼主:
小生飞龙  在 2005-7-12 15:58 发表:

图看不到?你用什么接口,玩模拟器用不用开机?

照论坛里的相关文章做的并口,5,6脚短接后自动开机,但发射模块不工作。

网友:
支持 DIY 的精神,建议大家多写 些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