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尔科6通发射机的设置和开关功能

楼主(2005-07-12):
本人刚接触华尔科的6通设备,请问该遥控器左上开关(gear)、plt,右上开关(flight mode)、pzt和遥控器反面的拨钮如何设置和功能。谢谢!

网友:
左上开关(gear)定翼机用的,用来控制起落架的.右上开关(flight mode)倒飞用.pzt调螺距的

网友:
lou209  在 2005-7-13 12:30 AM 发表:

左上开关(gear)定翼机用的,用来控制起落架的.右上开关(flight mode)倒飞用.pzt调螺距的

我也来学习!!

网友:
lou209  在 2005-7-13 00:30 发表:

左上开关(gear)定翼机用的,用来控制起落架的.右上开关(flight mode)倒飞用.pzt调螺距的

那么PLT呢?

网友(2005-10-09):
plt和pzt一个是调螺距的一个是螺距行程,要结合起来调螺距曲线的。反面的开关是对应通道正反向和控制模式等(你没有说明书?)

网友(2006-03-06):
我的也一样,但不知有何实际用途?不调也照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