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样蒙纸

楼主(2005-07-12):
自己做了个木头飞机机翼构架,想蒙纸。应该怎样蒙纸?用什么材料?请大侠指点!多谢

网友:
购买专用的蒙皮,买个小熨斗就可以了哈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我还有一个问题:覆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覆板之后就不用蒙纸了?

网友:
itapple  在 2005-7-13 10:30 AM 发表:

感谢各位的帮助,我还有一个问题:覆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覆板之后就不用蒙纸了?

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把负覆板的机身涂了油漆!(醇酸调和漆,硝基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