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07-12):
新三叶91四冲,15%硝基甲烷的油,高;低速撤电就灭!

网友:
没看懂灭是什么 意思

网友:
换火头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用的四冲专用火头?

网友:
就是说拔掉点火器就会停车

网友:
调主油针开度1--1.5圈。

网友:
moto  在 2005-7-13 12:07 PM 发表:

是不是用的四冲专用火头?

对,检查一下。

网友:
4冲程火头根2冲程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7-14 10:53 AM 发表:

4冲程火头根2冲程的有什么区别?
四冲的打着一个“S”字母;且长度比普通的长一些,二者不能混用。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7-14 08:28 PM 发表:

区别呢?

二冲用在四冲上,能着车,但不稳定!四冲的用在二冲上小心顶坏你的活塞!

网友:
有什么别的构造上的区别或者是原理上的区别吗?

我只有一个4冲程火头,用在唯一的四冲程发动机上,而且现在损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