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趣事。

楼主(2005-07-13):
LP今天又摔了一副大桨。自原装桨断了后给她买了5副大桨,才知道原装大桨真可以说是“金刚桨”!!扯远了,说正题:

我看有一副只摔了一个角,就说你剪一下还可以飞的,谁知道她不是剪去另一只桨的角,而是把两只桨剪短了!!不出意料地飞不起来了。我试了试全油也只能离地5MM,但我把平衡桨的攻角扭到大约30度,再试,飞起来了!!!那个稳啊。。。。。不是原来可比的,本来就挺稳的,这么一来后就是她都可以稳飞三分钟。哈哈。第一次知道小桨比大桨稳啊

大家讨论一下哈。

但耗电量大增,1300的7.4锂电只能飞6分钟多一点。飞完后电机奇烫无比!!连尾马达也热得不得了。

我想这样改一下,不知可否:

换上12T小齿。用短桨飞。。。。。。。会怎么样?

[ Last edited by 子阳 on 2005-7-13 at 00:07 ]

网友:
你也是个夜猫子阿!估计是阻力小,转速快把!所以稳!不知对不对!

楼主:
zt206  在 2005-7-13 00:25 发表:

你也是个夜猫子阿!估计是阻力小,转速快把!所以稳!不知对不对!

这才一点,夜什么猫子阿?我是四点才睡,两点才起的那类人。哈哈。。。

网友:
感觉用PE桨或剪短的桨很费电,效率也不高,唯一的好处是反应快

网友:
gyf  在 2005-7-13 01:00 发表:

感觉用PE桨或剪短的桨很费电,效率也不高,唯一的好处是反应快

我在刚改成双无刷的嘉宝上用pe桨配11.1v 1200mah的新锂聚, 飞过15分钟,
飞完了15分钟, 推油门到中点上两小格, 机子还是一个劲的往上窜,
为了保护电池就没再飞了, 估计飞16、17分钟应该没问题。
以前用有刷电机和同样的锂聚配pe桨大概也可以飞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
这样比较下来感觉好像pe桨也不是很费电。

网友:
但我把平衡桨的攻角扭到大约30度

这也行????

网友:
转速高了,于是就稳定了啊。

楼主:
超级坦克  在 2005-7-14 03:16 发表:

但我把平衡桨的攻角扭到大约30度

这也行????

自己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