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450XL共享版的安装

楼主(2005-07-13):
奋战一夜,只装成这个样子!怕错,都没上胶,确信没问题后再上,所以马达,舵机都没装!!!

这个共享版啊~~~~~~~,本来说明书就简陋,再加上是两种旋翼头所以。。。。。晕!!!

不多说了!!上图,请各位大大帮忙检查一下有没有装错!!!

另外左右机身配合不太好,缝隙较大且不均匀!你们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
lsybox
你尾旋翼夾座固定尾旋翼片螺絲M2X8裝反,應該由外往內鎖,螺絲頭在外,這樣可能以造成螺絲無法鎖緊,另尾旋翼組T型鋁座盡量與尾橫外軸端切齊,可避免尾PITCH控制行程量不足
其他整體上的組裝.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只要注意各擺臂固定虛位減少,擺臂與平衡座.連桿與球頭讓它擺動越順暢,那飛行特性及停懸性能會越穩定!
馬達主齒與主齒盤咬合需保持約0.2-0.3MM間隙與傳動皮帶調整勿過緊,過緊會造成動力損耗與電流增加問題,太鬆也是不行,會有滑牙損齒的風險,請留意!
祝 首航順利!

[ Last edited by Heli on 2005-7-13 at 02:48 ]

网友:
副翼控制臂上的多余部分请切除,说明书有特别写到,否则飞行碰外壳。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13 at 08:23 ]

网友:
刚才看了logo10的安装说明(德文的,文字说明看不懂),但是图画得很清楚,每个部位用那种螺丝,用几个,每个螺丝怎么安装....说得非常详细,我对了一下450的说明,450上主旋翼头组的安装是两页,logo10用了八页,差距很大呀!

楼主:
谢谢各位!!!!
还有一个问题,接收机没地方放了
见图: 图1位置影响机头罩
      图2位置放不进去(R900S宽了一点)

网友:
放在2的位置,可以竖着放,我们上海用R900S的这样放的,没问题

网友:
看得心里痒

网友:
做个支架放前面(位置1)比较好,远离干扰源电机,电调和陀螺。
另外,左右机身装好有缝隙是不正常的,请检查轴承有没有装好,装对。螺丝有没有全部上紧。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13 at 12:39 ]

网友:
BOX:有安装的问题可以去问问cliffman,他出差回来了。R900的话你可以打竖放进去,我以前也是这样装的。其实你可以先上胶,因为原配的胶很容易拆。不然你要拆了再上胶就很多功夫了!希望快点装好一起去飞吧,最好自己做个练习架。

网友:
zzwei22  在 2005-7-13 09:00 AM 发表:

刚才看了logo10的安装说明(德文的,文字说明看不懂),但是图画得很清楚,每个部位用那种螺丝,用几个,每个螺丝怎么安装....说得非常详细,我对了一下450的说明,450上主旋翼头组的安装是两页,logo10用了八页, ...

台湾人非常注重成本,所以,请将就看吧!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今晚回家就开工!!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装好
我都为你急
加油!!!这个飞机你会飞的很爽的

网友:
期待9XII 的飞行评测。

网友:
stupid  在 2005-7-13 08:23 PM 发表:

期待9XII 的飞行评测。

我用9X2飞下来的感觉和MAX66差不多,只是油门手感好点。

楼主:
hyf_lj  在 2005-7-13 06:16 PM 发表:

到现在还没有装好
我都为你急
加油!!!这个飞机你会飞的很爽的

嘿嘿.........版主不要笑我

新..新..新手装机,装一步出一个问题

一边装一边请教!!!!!!!!!!不好意思,让大家着急了!

网友:
慢工出细活
加油、努力
想我第一台直机可是装了整整2天2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