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玻璃钢制作方法~!

楼主(2005-07-13):
请教,有哪位模兄 有过 制作玻璃钢的经验? 能否帮我介绍一下制作方法,可不可以自行糊制玻璃钢机体?听说 难度很大`~~!!是吗??

楼主:
听朋友说,有一道工序 还需要 用烤箱来烘烤是吗???

楼主:
晕,怎么又只看 不回啊??

网友:
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先做好模子,上蜡或脱模剂,将树脂调好(一般用环氧树脂),然后一层玻璃丝布一层树脂胶(具体要多厚自己看着办,胶要先稍微加热,刷胶要薄),完了后用烘箱烘或太阳爆晒(温度高就固化快,不然就慢慢等),固化后就成型了。

楼主:
哦~!!~ 这样啊~!~!~非常感谢gussaa 兄~!~!

网友:
gussaa  在 2005-7-14 05:59 PM 发表:

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先做好模子,上蜡或脱模剂,将树脂调好(一般用环氧树脂),然后一层玻璃丝布一层树脂胶(具体要多厚自己看着办,胶要先稍微加热,刷胶要薄),完了后用烘箱烘或太阳爆晒(温度高就固化快,不然 ...

树脂和固化剂的比例怎样?

网友:
K100  在 2005-7-18 01:06 AM 发表:

树脂和固化剂的比例怎样?

正常来说是1:1

还有,树脂买E51的,不要买错了,市面上卖的大部分是E44,那个25~30度就软化,做出来的东西软趴趴的,我就吃了一次亏,现在只能拿来做胶水

网友:
学到了东东

网友:
网上看见有用玻璃钢制作船体的全部工序找找。一样可以做你要做的。

楼主:
wujin715  在 2005-7-28 01:56 PM 发表:

网上看见有用玻璃钢制作船体的全部工序找找。一样可以做你要做的。

谢谢,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