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覆板之后就不用蒙纸了?

楼主(2005-07-13):
覆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覆板之后就不用蒙纸了?

网友A:
应该是这个腹板。主要是可以把主梁之前的部分形成一个封闭的壳体,这样强度会更好,就像钢管一样,如果从中间切一条缝,强度就没有了

网友B:
楼主指的是蒙板吧,机翼表面的蒙板。这样的作用也是加强,和腹板作用差不多,构成一个箱形,另外蒙板可以使机机翼表面翼型保持得更好,但蒙纸或蒙热收缩膜还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