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自制过电钻?

楼主(2005-07-13):
哪位自制过电钻?想做一个电钻,却不知从何下手。请各位指点

网友:
我自制过电钻。一台50W电容运转电动机(从抽油烟机上拆下来的),又花10元买了个钻夹,能夹10毫米钻头。钻夹的安装孔为莫氏锥孔,就是没有螺纹的那种。我觉得没有螺纹的自制比较容易。当然也能买到带螺纹的。
钻夹的这个锥孔比电机轴粗了不少。我又找了一段钢管,内径比电机轴略细,外径比锥孔粗。我把电机轴磨细一点,略呈锥形,钢管内径用圆锉也加工成略呈锥形,试好后涂点哥俩好胶,把钢管固定在电机轴上。然后开动电机,用砂轮片磨钢管,使它的锥度适应钻夹的锥孔。磨好后安上钻夹后钻的主体就做成了。这是一个简易的手钻。
我又拆了十年前用的黑白照片放大机,把镜头拆下,灯箱拆下,把这个手钻往上一固定,就成了台钻。

网友:
看老贴,有经典的自制

网友:
买一个也就是几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