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升级过金属件的老大,感觉升级那个意义比较大?

楼主(2005-07-13):
金属件有7种了,各位感觉升级哪几种意义比较大,全升级重量如何,谢谢!
HS1081 金屬平衡翼控制組
HS1080 金屬主旋翼固定座組
HS1065 金屬主旋翼夾座組
HS1062 金屬十字盤
HS1060 金屬平衡桿固定座
HS1056 金屬混控臂組
HS1103 金屬尾旋翼夾座組

网友A:
请看这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5088

楼主:
谢谢iceman,我的是XL,看来HS1060 金屬平衡桿固定座是要的,另外斑竹说的金属中联是HS1080 金屬主旋翼固定座組把。

网友A:
如果是XL版本,我建议就用原配置飞,等坏了再换金属件,那个金属平衡翼固定座对于XL版本没有多大意义,XL版本已经改成轴承的了。旋翼头要换就要整套一起换才能看到好处的,单独换某些零件带来的好处不明显。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我升级下来,觉得日字框和SF摇臂最值得升级,呵呵。。。

网友C:
个人感觉现在的XL就算不升级也比V2稳定的多
就XL而言真要升级的就是中联和SF摇臂了
其他的XL都帮你做的差不多了
不过如果整体升级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