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雷虎50V2直机用什么型号的佗机好.

楼主(2005-07-13):
两个多月前买了雷虎50V2直机,初买机时配了JR9X控带的953佗机,在改为6V的情况下还是感觉到佗机不够力,请问一般50机应该配什么佗机好,谢谢!

网友:
不建议使用6V电压!陀螺仪跟舵机会很短命的!
NES539有4.8kg/cm都不够力,我觉得除了螺距之外,其他都不应该不够力!
具体说说你怎样觉得他不够力听听!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7-13 01:32 PM 发表:

不建议使用6V电压!陀螺仪跟舵机会很短命的!
NES539有4.8kg/cm都不够力,我觉得除了螺距之外,其他都不应该不够力!
具体说说你怎样觉得他不够力听听!

最主要是螺距不够力,油门跟螺距不同步,油门快螺距跟得慢。很多时推油门只是桨速增加机机无上升反应要等一下才有,收油门时也是收很小无反应还是要等一下才有反应,这样系练习降落时感觉到很不习惯。

网友:
建议你先调整一下你的螺距曲线跟油门曲线的配合!可以将螺距曲线调高一点,看看效果!如果只是普通飞行4.8kg应该没有你说的这么差!

[ Last edited by lambozghini on 2005-7-13 at 18:34 ]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7-13 05:53 PM 发表:

建议你先调整一下你的螺距曲线跟油门曲线的配合!可以将螺距曲线调高一点,看看效果!如果只是普通飞行4.8kg应该没有你说的这么差!

首先谢谢你的指教,因为刚学直机所以很多都不会调,一直以来机机都是朋友全部帮我调好的,现在最不习惯就是控制升降感觉到难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