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ABO的遥控器可以直接上G2吗?

楼主(2005-07-13):
请问各位大侠JABO的
遥控器
上G2还要什么硬件和软件吗?自带的连接线可以用吗?
G2在那里可以下到?不要电驴的连接
谢谢大家

网友A:
用嘉宝的遥控器玩 G2 最省钱,我现在玩的 G2 就一分钱也没花!
就用嘉宝自带的连接线,先安装一个叫 PPJOY 的软件,它可以把你的遥控器模拟成一个游戏手柄,这样就可以和 G2 连接了;具体的软件和安装方法可以在
www.gxmodel.com
上找到。
还有就是在论坛上有一个免费下载 G2 的连接,但下载速度有点慢,我也是用了好几个晚上才下完的,不过最重要的是不要钱啊!

楼主:
呵呵 谢谢楼上的 现在先飞TIU FLITE 3D
搞了好久 老是提示有错误 原来是装好以后没有关机重起 还有连接线没有弄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