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磨发动机新的方法!!!

楼主(2005-07-13):
以前看到老鸟磨新发动机的方法,总起来说感觉费油!我想到一个不费油磨新发动机的方法,不知可行不?
我用一个可以调整旋转方向的,无级变速的电钻,夹住发动机主轴,在发动机的活塞\进气口\曲轴箱加上"安耐弛"或者"堡狮龙"一类的高级润滑油,用电钻带动新发动机转动!是不是一样达到磨新发动机的效果???
说对了大家可以鼓励!所错了请指点!别骂我哦!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7-13 at 21:25 ]

网友:
不可以!你这个叫做冷磨,达不到理想的磨合效果!
因为真正的磨合时,发动机产生高速,高温,发动机个部件才可以真正达到磨合的效果!

楼主:
在用电钻磨的过程中,一开始,发动机也会很热的,后来就不热了!不行吗?

网友:
想到就要去付诸行动,按你这方法油针该怎样调整你想到没有?

楼主:
我的确这样磨了!也磨好了!油针嘛,装上去再调!可以吗?
我觉得,这样磨新发动机,那怕不能完全磨好,也磨了一大半了,省了一大半的磨合用油,假如磨新机要用三箱油,这样磨后起码可以省一半的油或更多!因为在磨的过程中,我加的润滑油本来是清澈的,磨到最后变黑了!我想,这样磨过后,清洗干净装机直接飞旋停,应该没问题!!!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7-13 at 23:10 ]

网友:
发动机在冷和热状态下不一样的

楼主:
我新买的是三叶的36H发动机,明天我就装机试一把再说.我买来也不贵,就200大洋!是老板处理给我的全新发动机(最后一台)!哪怕不成功也给大家试了一次!行了,大家以后就省了很多磨合用油,不行了,损失也不算很大!等我的试飞结果!!!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7-13 at 23:18 ]

网友:
值得表场的探索精神,支持你!

网友:
应该效果不好的,发动机工作时的温度和你冷磨得温度部一样,膨胀系数部一样,按你这个说法,不如直接拆开发动机,用锉刀锉可能有毛刺的地方好了

楼主:
moneycwq  在 2005-7-14 09:24 AM 发表:

应该效果不好的,发动机工作时的温度和你冷磨得温度部一样,膨胀系数部一样,按你这个说法,不如直接拆开发动机,用锉刀锉可能有毛刺的地方好了

楼上这位说的太极端了点吧?先看看我上面说到的磨的过程中的各种现象?

网友:
其实所谓磨合发动机,对于进口的,例如YS、OS等品牌不必太在意磨合,现在的大厂的模型发动机,特别是直升机用发动机并不需要特别的磨合。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用过5、6台YS91的发动机,全部是直接安装在直升机上,开富油针,前一个半起落悬停磨合,后半个起落,慢慢的跑航线,油门不要超过50%--60%,这样有利于发动机的散热,第三个起落就全部都是慢航线了。磨合中切忌油门变化要缓慢,不可急速推大车。
    最关键的是在磨合过程中不要着急调出发动机的最大马力,最好是偏富油状态飞行10-20个起落后再调出最大马力。

网友:
好呀!磨吧>

网友:
这样来说,汽车磨合,只要你推着车跑几千公里就行了?

楼主:
china.wc  在 2005-7-15 01:04 PM 发表:

这样来说,汽车磨合,只要你推着车跑几千公里就行了?

汽车挂上挡,你能推得动吗?假如你挂上一挡,加满机油,推着新汽车跑上几千公里的话,我想,那是磨合得最好的一台汽车了!不信你试试????

其实,我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节约燃油.没磨前,三叶的新发动机,用手转动很困难,但磨后,用手转动就很顺滑,轻松多了!虽然不能说全磨好了,但我想起码是把各个转动部位是磨顺滑了的!这样磨过后,直接飞旋停,我想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不用旋停多久就能做动作了!的确能起到节省磨合用燃油的作用!仅此而已!明天就可以装机试飞了!等我飞了再说!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7-15 at 14:40 ]

网友:
冷磨是有点作用的!只是达不到很理想的磨合效果而且!!

网友:
支持你的想法!

楼主:
各位高手:实践证明,这样磨新发动机是完全可行的!今天装机,一推油门轻松离地旋停!而且发动机工作非常稳定!旋停在1米左右高度时,可以双手离开摇控器.一箱油飞完,油针温度很低,几呼感觉不到有温度!当然,我是把原OS32的化油器拆了装在三叶发动机上飞的!所以,主,副油针都不用调就可以飞了!只是旋停油门摇杆在60%左右!是不是高了点?
    另外,这台三叶36HR发动机是很久前的存货,老板拿给我时,用手已经转不动任何部位了!而且,发动机缸盖本来就是歪的!老板说是最后一台,以后也不打算再做了,所以便宜处理给我!200元.我这样磨合后,能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千值万值!毕竟,一台OS32要880元啊!这台三叶还是不错的!
    对了,我的OS32连杆断了,有知道哪里有卖的麻烦告诉我一声!谢谢!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7-16 at 13:29 ]

网友:
冷拖是可行的.我也长这样搞.只是要注意缸压.活塞上行过度受阻.会伤连杆.把火头搞松缸压就行.

网友:
化油器调整的好,新发动机不用磨合也很稳定!三叶最差的就是化油器部分的精度问题,用了OS的化油器配三叶本来就应该有不错的表现!

[ Last edited by lambozghini on 2005-7-17 at 09:58 ]

网友A:
冷磨的磨损比热磨的磨损大挖~ 冷磨过的发动机都用不太久了
再说 几箱油和一个发动机 哪个划算

网友B:
呵呵,这样磨合可以的话,工厂为什么还要用热磨来完成初次磨合,自己浪费钱〉兄弟,你那种做法适合原来发动机做工很差的时代,冷磨是完全靠摩擦来松发动机,对发动机的损害很大,其实你冷磨好后,发动机在正常工作后还是会自己在磨合,只不过你感觉不到,其实是磨合二次了

网友C:
总比没磨过的好!的确不错的!

网友D:
十几年前当汽车修理工的时候,大修发动机就要先冷磨再点火热磨,然后装车轻荷慢驶5000KM。两冲的要求不是那么高,我的机器都是热磨的。但是冷热都来那机器肯定磨得好!(我想冷磨用润滑油还是蓖麻油最理想)

网友C:
在这,有砸专头的,也有支持的,都谢谢各位.但结果已知.到此为止啦!
效果就是好!待速稳定,高速能稳定飞,不喘,不咳.三叶发动机不是都说不好使吗?但我的很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