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400使用后感

楼主(2005-07-13):
我可能是商城第一个买了降价后的ZOOM400,698元包括空机及VK电池一个。购买后的第二天就收到货了。打开包装后的ZOOM400第一感觉就是结构简单到不可以再简单了,而且全机几乎没有一个球头,都是用Z字型连杆连接。相比起450X就差很多了...而且有些部件可能是新的原因,所以有些紧。不过,经过我的重新处理后就好很多了。现在每个部分都基本活动灵活。不过,机体的材料感觉这部机的抗摔性应该不错。最烦我的问题是电机的问题,原配的有刷电机是2.3MM轴径的,但新买的himark4200是2MM的,商城也没货,买两个小点的10T铜齿也18元,两个就36元了,不划算!最后,买了黑X的无刷电机又花了200元。不过,不用烦。但工作温度很高,应该有60度-70度左右。至于4200kv的HIMARK等有相配的铜齿卖后再装,4200适合玩暴力3D,而黑X的是3600KV已经够用有余了。舵机是用了C仔卖的蓝箭9克(托他找的),性能还有待考验,但回中就很准确。
  第一次去飞时,发现飞行反应很迟钝,飞上天后控制困难。当时也风大,心想这次没救了。我还是不放弃挽救的最后机会,最后急降在草丛中(在香蜜湖那,草丛也只有一点点而已),还好没有什么事。证明我的技术还不错的哦。问题是出现在舵机摇臂行程还短(这就怪我看了外国佬的zoom400安装说明书)。而且,电调也有点问题,出现在飞行一段时间后机子没力(这是因为我的电调更新了新的驱动软件),回家后重新调整舵机摇臂行程及电调重新用遥控器设定后就没有问题了。
  今天,刚见完业主回到停车库,就急不可待地进行第二次试飞。结果,很令我满意!机子很稳很定,每个舵都很准确!比起我以前的450X,飞行性能更好。怪不得外国有那么多的FANS啦!以前的对它的简陋感已经烟消云散,真是一部好机。如果有钱更新金属件的话性能应该更上一层楼。
  总体感觉是机子结构简单,重量应该说是减到不能再减了(不过传动轴是金属的很重,换了黑X的碳纤轴重量轻了不少,不过要改用黑X的尾传动部件才能使用)。连杆没有使用球头,觉得档次不高。飞行性能没得说,很精确、很灵活。如果再换了对ABS桨改用木桨或碳桨的话性能应该会好很多。如果周六有时间的话就要试试飞3D了!到时再给大家报告。

网友:
写得抑扬顿挫,有条有理,不错。

网友:
你为什么把450卖了,买个zoom400呢?450大家反应这么好,卖掉换了个同级别的400,为啥呢?

网友:
期待楼主的3d测试!

网友:
Zoom 400的斜盘系统是可以支持安装红外线平衡仪的,这也是机械式斜盘的升级潜力。当然CCPM斜盘也可以装平衡仪,不过这种支持CCPM的非常非常贵,是一接收机一体式的。

楼主:
jait888  在 2005-7-13 10:17 PM 发表:

你为什么把450卖了,买个zoom400呢?450大家反应这么好,卖掉换了个同级别的400,为啥呢?

卖450X是因为当时用钱比较紧张,另外也因为机子太多。卖了天子及450X后换了部sceadu evo50(二手),本来心想是不再买电直了(你也知道我有部MS700及一部京商大电直啦),但谁知道商城推出个特价zoom400,搞到我心痒痒的。最后还是往这个坑里跳。只怪自己没有定力,不过我喜欢购物的感觉!

网友:
newer  在 2005-7-13 10:31 PM 发表:

卖450X是因为当时用钱比较紧张,另外也因为机子太多。卖了天子及450X后换了部sceadu evo50(二手),本来心想是不再买电直了(你也知道我有部MS700及一部京商大电直啦),但谁知道商城推出个特价zoom400,搞到我心 ...

哈哈,原来是这样啊,我的ms700现在改成了双无刷,效果好的很,再也不担心扫齿轮了,推收油门尾巴几乎不动,vk1600可以不落地持续飞行22分钟,而且飞下来主电机不烫,可以用手持续触摸,搞得小刀同志心里直痒痒,想收你的ms700,你出不出啊?

网友:
写得我都想卖了450买400了,电调是那个凤凰吗?下次帮你再设定一下,原来给你设定的是自动识别理电,后来看到rcgroups上面也说到不能用自动识别理电,这个选项只能用在TP这类比较好的电池上。
因为差的电池放电电压太低,低过9V就电调保护转为自动降低油门,一般要把保护电压设定到8.5V左右。

网友:
一个铜齿要18元,金的啊

网友:
400飞起来耗电吗?1600电池能飞多久?
我对持续飞行时间很在意。
400的皮带版什么时候能出呢?

网友:
我在电子市场找到一种280电机,上面带一铜齿,和嘉宝等小电直的大齿盘很匹配,总共才5块钱。
可见,商城的东西太...

楼主:
有450当然不用换400啦,嫌钱多啊!我用遥控器设了自动识别及9V保护就没事啦!不过400的配件比起450确实便宜不少。但买来后还要再收拾一下才会好飞的啊。1600电池我只不停航飞到10分钟就停了,所以还没有机会去计算耗电,一有时间就测试一下,感觉跟450差不了多少。但450是用GY240,而400用了GY401,这个也应该有点关系吧?!如果用了新的尾齿传动件应该可以飞很久的。

网友:
好,期待楼主的3D录像!

网友:
楼主你在深圳,怎么不去飞扬买10元一个的35#机铜齿轮,要跑去买18元一个的短齿轮呢?

网友:
商城的东西就是莫名其妙的比其他模型店卖的贵得多,同样的进货渠道,搞不懂为什么,piezo陀螺仪大家都在卖500多,香港网站上报价也是500多的时候,商城卖到了758,现在倒是降下来了,也就1个月的时间,不解。。。

网友:
jait888  在 2005-7-14 08:57 AM 发表:

商城的东西就是莫名其妙的比其他模型店卖的贵得多,同样的进货渠道,搞不懂为什么,piezo陀螺仪大家都在卖500多,香港网站上报价也是500多的时候,商城卖到了758,现在倒是降下来了,也就1个月的时间,不解。。。

就是,Futaba GY240别处卖6xx,商城卖7xx,不明白!

楼主:
超级坦克  在 2005-7-14 03:17 AM 发表:

楼主你在深圳,怎么不去飞扬买10元一个的35#机铜齿轮,要跑去买18元一个的短齿轮呢?

问过啦,没货!不知是真还是假

网友:
玩直机这么难,连铜齿轮都买不到,还怎么玩下去啊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黑鹰原配的2040无刷是2.3mm轴径的?

网友:
模型  在 2005-7-17 12:47 发表:

我们BlackHawk400的铜齿也是2.3mm的规格,一套有6个9Tx2,10Tx2,11Tx2,一共只要15元,或许可以通用。

铜齿的模数是0.5的吗?

网友:
我的今天刚到,用手去转大浆,以及尾浆感觉很难转动,不知道如何调整?

楼主:
经过这两天的上空飞行,发现尾部会有莫名其妙的自转一两次,好象401停止工作一样。有次还险些抄机,但问题还不知是出现在哪里。真是头大啦这次!在问题还没有解决前还是不要作3D飞行以策安全!!!另外楼上的兄弟,难转动是因为齿与齿之间太紧了。松开一点点及加小量的润滑脂会解决的,但不能加太多啊!

网友:
newer, 想问问你 zoom400 的大齿盘的齿的模数是不是0.5的?

楼主:
应该是吧!

网友:
主电机的齿轮是配的多少齿的? 大齿盘的齿数是多少啊?

楼主:
楼上的兄弟,主电机的齿轮是配的10T,大齿是原配的没去数过。另外,暂时查出gyro有问题原因:因为机体没有多余的地方放GYRO,所以我就把401放在电池位后面的地方(也就是上面两个舵机的下方)。当使用VK电池时,如果两条电源线靠在gyro的方向接电,尾舵就会向右方向偏移。我想这是在飞行中不时会尾舵没锁尾的原因所在。这应该是gyro受到干扰了。但奇怪的是用ELE的电池就没这个问题!现在将VK的有线部分向着机头就没问题了。请问有没朋友知道VK电池的电路板是不是会产生干扰源?等一会再去飞过看有没失舵先。
  漏了一件事,刚才试过停悬电流了。我用的是Governor Mode来飞的,电流在6.3A左右。最高也不超过10A。希望对有这机的朋友有帮助。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5-7-18 at 13:59 ]

网友:
6.3A是调试得很不错的性能了!说明你的机器工作效率已经非常高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两张照片让看看你的飞机前面两个舵机连杆是怎么连接的,其中有一根连杆与机架有摩擦。不知如何处理的。

楼主:
有摩擦就将机身摩擦位削一削就可以了!

网友:
ynjunlee  在 2005-7-19 08:27 AM 发表:

楼主,能不能上两张照片让看看你的飞机前面两个舵机连杆是怎么连接的,其中有一根连杆与机架有摩擦。不知如何处理的。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80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