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变得难调

楼主(2005-07-14):
1。调定了,有时候会变,比如原来红的在上面,飞着飞着就掉下去了
2。原来调半圈半圈就很容易把双桨搞好,现在经常就是半圈就双桨厉害
请问是什么原因?(刚刚换了主桨的螺栓)
会不会是
主桨支架松了?如果要上紧,要上多紧?(该换?)
主轴变形?
球头虚位?

网友A(2005-09-14):
请有识之士 进来讲课?

网友B:
横轴变形了?

网友C:
有无摔机史?

网友D:
请问ZOOM 400双桨怎么调(调哪个部位)

网友C:
调连拉到主桨螺距的那条拉杆的长度。

网友E:
主浆断裂,或者横轴弯曲,塑料垫圈损害,
主桨支架螺丝松了,上到没有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