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无刷电调起火!

楼主(2005-07-14):
我刚到的ZOOM400无刷版的电直,昨晚接了一个凤凰的20A无刷电调嘀嘀响了几声电调就着火了(明火)恐怖。什么原因请教?!!急!!过程当中
电机
还有“哐”的一声,无刷电机不会烧坏了吧。

网友A:
是否电机被卡住拉?
我也挨过,电机被卡,飞达混控都烧了

楼主:
不应该呀。我手动电机能转的

网友B:
是不是电机里面的线圈短路了?

网友C:
老兄,电调比你的无刷电机可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