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调在什么情况下能起火!

楼主(2005-07-14):
我给汽油机的点火电加装了一个电调来控制电源开关。发射机的通道开关打开后电调也着火了。

网友A:
阁下不会是《神奇四侠》里的那位火神吧。。。。。 你那么容易烧东西啊?

网友B:
我烧了3个无刷电调了
冒火,还有烟
可以做拉烟表演

网友C:
我烧的都是有刷,300A的飞高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