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近来想diy一台无刷电车!!尺寸难把握!求教

楼主(2005-07-14):
我只有1/10和1/28的车子,希望有好心人提供1/8,1/18,1/24或其他比例的房车轮距及车身长宽或其他用的上的尺寸资料!!
万分感谢!!做好一定上图以表谢意!!

楼主:
有cad等图表更好啦!!

楼主:
怎么没人啊!!自顶!!

网友:
好象1/10的大脚和1/8的越野差不多大 我也在计划自己做车 想知道1/10级别的大脚尺寸

网友:
你可以找到1/10用的无刷和电调吗?

楼主:
回4楼!!能!
凤凰有专为电车的!!低转速的无刷也行!!
电调选择10A的即可。如果不放心也可以选择18A的。大小、重量相差不大。不过合适的双向电调不好找。如果选择hacker,jeti等品牌,则只有单向电调。你可以看看Pheonix(凤凰,美国产)或者castle(美国产)的10A左右的电调是否有双向的。无刷电调和有刷不同,单向和双向的性能是完全一致的。只是一个打开了双向功能,另一个没有而已。

无刷电机可以买130级别,即B20系列的。要标准版即可,不要加长版(型号中带L或者XL后缀的)的。否则有可能长度太长,安装不上去,或者占用了电变、舵机的空间。而且转速也上不去。电机的圈数最好比照发烧级180电机的转速来选择。具体选择时要看某个圈数对应的KV值。比如,假设发烧级180电机的转速在6节电池(7.2V)时是30000rpm。那么就选择KV为30000÷7.2=4167rpm左右的对应圈数的电机。具体品牌:华迈、GS、飞高、HACKER都可以。

网友:
谢谢你详细的解答,你说的电调和电机只能用在1/18和1/24的车上,1/10的应该是不够功率的,1/10的电车是用540级的电机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国外专为1/10电车设计的无刷套装, http://www.teamnovak.com/product ... s_system/index.html 看国内有相近参数的产品吗?因为进口的太贵了.还有就是1/8的电车不多,我可以帮你收集一下车子的资料的

楼主:
要造1/10的成本马上就高了!!飞高的540无刷电机就要780了
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553
电调就容易解决,电流大点就可以,当然,买专为电车设计的更好,毕竟起步的线性好些!!

楼主:
飞高有540电机的参数,也可以问飞高啊!!

网友:
NOVAK的SS5800 带一根数据反馈线。时时检查转子的情况,飞机,船用的都没有的。
楼主要DIY车有难度啊,无刷马力太大了,你自制的车架能忍受住吗?全金属肯定不行的。
车用电调尽量要用电流大的。另外建议你2WD,这样好点。
国产RC能造好的飞机,能造好的船。唯独车造来造去没什么好东西。你应该想想为什么的。
MINI-T改造的余地还可以,有人也试过了。

楼主:
always  在 2005-7-21 02:21 PM 发表:

NOVAK的SS5800 带一根数据反馈线。时时检查转子的情况,飞机,船用的都没有的。
楼主要DIY车有难度啊,无刷马力太大了,你自制的车架能忍受住吗?全金属肯定不行的。
车用电调尽量要用电流大的。另外建议你2WD, ...

我用碳纤!!比金属好吧!!
当然要先做2WD啦!!难度没这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