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重比

楼主(2005-07-14):
推重比怎么计算啊??????多少是最好

网友:
推力与自身重力的比值,当然是越大越好

网友(2006-03-15):
推重比怎么计算啊??????多少是最好?

网友:
把发动机风门 推倒头,后面拉着 弹簧秤测 拉力是多少~ 然后 在称下 飞机的重量 差不多就这样~~
推力 大于 重力 就好 100比1 那才好呢~~

网友:
楼上未回答推重比多少是最好?

网友:
在机体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越大越好!

网友:
一般的

推重比计算是:  动力除以起飞重量.
先搞清楚飞机要多大的推中比能飞好吧,我自己做了架微风2005是370动力组的教练机,起飞重量400克.动力组出力350克,那就是87%的推重比,克拉克Y翼型,相当好飞而且速度不快,不知道楼主对于这个是怎么理解?这个算好飞不?遗憾的告诉你,这个配置飞机直爬不了.但是已经能很好的满足这个机型爽飞的要求,多大的推重比要看用在什么机型上,假如给个1000%推重比的3D给你,我估计世界上也没人飞得了吧,半格油门估计飞机速度已经突破100公里了(假如机身能承受那么大的加速度)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推重比多少好不能一概而论,对于滑翔机,0.3就够了,一样飞机的练习机,只要保证平飞就行,所以推重比0.8~0.9就行。3D,起码要1.5。

网友:
再加一个

涵道风扇像真飞机,最低60%。不然不好飞

网友:
别太高了,我的KT2:1都有了,轻轻一推油门,飞机就射出去了????!!!,技术菜不好控制
是这样吗?

网友:
人是有极限的,设备也是

一般设备的油门,好象是100个密位?一个密位就是1%咯,推重比太离谱,1%就不得了啦,就好象现在的战斗机技术,其实可以做出更牛B的机动,但是受限于人体承受过载的能力,所以没设计出来而已,毕竟飞机是人控制的,超出人的控制能力,那应该是无人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