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飞翼,机身装好了,但是舵机不知如何接。

楼主(2005-07-14):
刚接触飞翼,机身装好了,但是
舵机
不知如何接。
应该如何控制飞机的上下,左右?
左手,右手同时向外就上升?同时向内就下降?
不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用左手控升降舵,拉杆升推杆降/用右手控副翼,左舵时左边的副翼向上,右边的副翼向下/右舵则反之
(鸡头朝向前方)如果是JR的设备请将调速器接到THRO/舵机分别接到AILE//ELEV
FUTABA 的设备请将调速器接到3舵机分别接到1和2
[ Last edited by 易飞模型 on 2005-7-14 at 21:09 ]

网友B:
要用混控,或者在发射机上设置混控。

楼主:
设置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