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三栖船了,该如何配置?(帮忙看看啊!)

楼主(2005-07-14):
想玩三栖船,但是对配置要求不是很了解,这里问下大家,望指点一下,谢谢!
主要是动力部分,动力我准备买ELE的普及型无刷外转子电机套装,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如果用此套装,那么配多大的浆呢?
电池我准备买便宜的锂电池,比如大肥牛或狂模的电池,要7.4V的还是11.1V的?最好是7.4V的能用就更好了,便宜点嘛,呵呵!
舵机用雷鸟电直原配的9克舵机。
接收用蓝箭的2.8克5通道微接。

[ Last edited by bs98136 on 2005-7-16 at 23:10 ]

网友:
控制重量是关键,原创那个的用3-4mmKT板和微设备做,碳管连杆,碳片保护,小CD无刷,手艺又好,重量才200多克。

国内做出来的听说的都在400克以上,这艇又只能用到7寸的桨,否则会打到水面。普及外转子无刷套装配7060的桨拉力在400克上下(两串和三串锂差不是太多),白壳的KV值高点用三串拉力也就500克出头,飞这艇的推重比不达到1.3以上是不可能象原创那么自如的。

所以,前提是能够把重量控制下来。除了设备和用料,胶不能多涂,KT板最好撕除一面皮。动力组是大户,无刷套装连架重量约70克,估计原创的小CD才20克出头,小电调有的才5克左右,安装方式人家是一根碳管就撑住的,这两套动力的重量相差就40克。还有电池问题,大肥牛的那种锂电应该是8C放电的,1100mAH容量8C放电三串的话输出功率是够的,两串应该不行,要减电池重量的话,电压越低放电C数要求越高、容量越小放电C数要求越高才能有足够的电流输出。选电池还得考虑持续输出电流的问题,否则在地面试跑完还没拉上天电池输出就下降了也就无力上天了。ELE的那种持续15C放电是首选。

声明一下:我没做过三栖怪物,上面这些纯属臆测。因为我习惯用垃圾设备垃圾锂电飞有刷电飞机,怪物虽吸引,但怎么想都觉得不用高级东东做不好!就象用不了大桨人家不怕,人家的桨还不用到7寸这么大,但人家的桨可能比APC的还高级。

[ Last edited by stccs111 on 2005-7-15 at 11:17 ]

网友:
积极关注中。
似乎国内不少人做出来了,还飞的不错,甚至有普及外转子的,
期待中。。。。。。。。。

网友:
好像还要给电调加个套,最好连舵机也加上。之前就有人没给电调加套,结果碰到水就烧了。

网友:
动感超人  在 2005-7-15 09:16 PM 发表:

好像还要给电调加个套,最好连舵机也加上。之前就有人没给电调加套,结果碰到水就烧了。

接收机和电池易套紧,电调线多又得散热防水就难,舵机要动的,套紧几乎不可能。

楼主:
呵呵,我不在水上玩的,所以不用考虑防水问题!论坛里的蓝色飞车已经做出成品在卖了,喜欢的可以问下,好象不贵哦!

  我主要是不知道要选择什么样的设备来用,我准备动力就用ELE的普及型无刷套装了,应该是直驱的吧?再者是不知道用此套装该配多大的浆?

  舵机和接收就用手头上的东西,雷鸟电直的9克舵机,蓝箭的2.8克5通道接收机,我正在别的飞机上使用此配置,效果还不错!

  手里没有多少米,所以电池也准备用点便宜的,我也不经常飞,偶然飞一下而已,用好电池也没有必要!能飞就可以了!

  感谢stccs111,希望还有更多的哥们能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怎么和“蓝色飞车”联系呀?谁告诉我,谢谢。

楼主:
交易版找啊!

网友:
看看8寸桨能不能装得下?

网友:
stccs111  在 2005-7-15 11:10 发表:

控制重量是关键,原创那个的用3-4mmKT板和微设备做,碳管连杆,碳片保护,小CD无刷,手艺又好,重量才200多克。

国内做出来的听说的都在400克以上,这艇又只能用到7寸的桨,否则会打到水面。普及外转子无刷套装 ...

网友:
很多人能飞上天但下不了地,基本上都是侧倾坠毁,原因在于虾艇的径向太贼,轴向太钝,所以没有数码混控的遥控器是不适合飞虾艇,要不就得在发射机副翼通道上串电阻,并用钮子开关切换舵量,正常时用小副翼舵量,救机时切换到大舵量。印象坛子里有教改4VF大小舵量的贴。

网友:
还有不要含效率而上大桨,人家用小桨是有道理的,这艇径向太贼,大桨的反扭力更恶化了可操控性,油门变化大,单只靠设拉力线是不能很好遏制反扭力的。

网友:
各位模友:你们好,我是个好玩的退休老头,对三栖怪我很感兴趣,现在正在做理论和器材准备,请做过,飞过三栖怪的朋友多多介绍制作、飞行的经验,我虚心学习,谢谢啊。我玩过火鸟,摔坏了,现两手空空,三栖怪的空机我准备买 兰色飞车 的,设备怎么配置请朋友们指教,再次谢谢啊。我没有QQ,手机:13941138449
                 大连  啄木鸟

网友:
啄木鸟  在 2005-7-20 10:28 AM 发表:

各位模友:你们好,我是个好玩的退休老头,对三栖怪我很感兴趣,现在正在做理论和器材准备,请做过,飞过三栖怪的朋友多多介绍制作、飞行的经验,我虚心学习,谢谢啊。我玩过火鸟,摔坏了,现两手空空,三栖怪的空 ...

哈!你是大连的?我每天晚上都在人民广场飞电动3D,有时间请多联系,0411-84300125。我姓王。

网友:
tiana999:你好,我在开发区,很少去大连,有空来开发区玩吧。有时间请多联系:13941138449

网友:
stccs111  在 2005-7-19 20:22 发表:

还有不要含效率而上大桨,人家用小桨是有道理的,这艇径向太贼,大桨的反扭力更恶化了可操控性,油门变化大,单只靠设拉力线是不能很好遏制反扭力的。

用ele700或者1000,用4025小桨直驱如何?

网友:
啄木鸟  在 2005-7-21 09:25 AM 发表:

tiana999:你好,我在开发区,很少去大连,有空来开发区玩吧。有时间请多联系:13941138449

好的!有时间一定去开发区玩!

网友:
Sampson  在 2005-7-21 09:58 AM 发表:

用ele700或者1000,用4025小桨直驱如何?

不如用函道,上不了天
水里估计很快

网友:
啄木鸟  在 2005-7-27 04:17 PM 发表:

d

呵呵!怪物早就收到了,看着一堆KT,真是懒得按装。硬着头皮今晚开干。

网友:
tiana999:你买的带设备吗?什么时候试飞告诉我,我一定去。

网友:
不带设备,只是一堆切好的KT,按装很麻烦,三天之内肯定试飞,试飞时一定打电话给你,呵呵!

网友:
各位模友,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我好想得到好消息呀。

谢谢jingrongwoo的回复。我是新手,对设备、配件还不明白,请明白的朋友给点评一下吧。

网友:
啄木鸟  在 2005-8-3 02:06 PM 发表:

各位模友,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我好想得到好消息呀。

谢谢jingrongwoo的回复。我是新手,对设备、配件还不明白,请明白的朋友给点评一下吧。

呵呵!本想试飞时给你打电话,但心里没底,不成功多没面子,前几天已试飞了3次,感觉不是很成功,飞上天后很不稳定,实在太难控制,降落都是连滚带爬。我觉得用1047桨飞这东西很不适合,反扭力太大,不稳定。过段时间用外转子直驱7寸桨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