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偶的风动试验艇试航,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5-07-14):
今天偶的风动试验艇试航了.效果:转向灵活,电池1800-7.2V速度一般.2800-8.4V速度明显加快,同时转向危险,若不小心可能会翻船.两只木桨自己削制,螺距和平衡都不准确,所以效率可能打折.电机是电批马达,效率低耗电大,跑了两三分钟就开始塌电,电池和动力电线还有两只电机都很热.单向电调是用坏舵机自改的,四只3808功率管只有一点温热.以下图片是1800-7.2V电池跑的效果,用2800-8.4V时不幸相机没电了.对偶的试验艇本次试航恳请高手指教.

准备安装

安装动力.

安装舵叶

安装完毕.

网友:
风动船确实容易翻船。你的电机我想应该是JONSON一类的电机,这中电机非常不适合模型使用。电流大而效率低。一接负载转速利马下降。我想你如果能这样:使用2只FULLY380电机+翼龙或者火鸟一类的7X3浆,拉力有500多点。我觉得这是380的有刷直驱动力最好的普及型动力组。或者上个FULLY550电机直驱8X4浆?还有你的船底中央吃水和两侧吃水都一样,这样稳定性肯定不很好的吧?可不可以削成斜面,让中央多吃点水呵?

网友:
还是实验勒   不过船型是要改改```

网友:
遥控是新幻想的吧.

网友:
在问问。。你那个电调是自己做的把???能给张图纸吗???自己也学学做。。谢谢。。我觉得电机家到480电机。。。浆在加大点。。。。。速度还会快点。。。。我看了看。。速度不是很快哦

网友:
重心高了!!!

电机的安装位置还可以下移,电池的位置也可以下移。

网友:
换个 15 级 发动机 就嗷嗷的跑...

网友:
对呀,电池应该在船体挖个洞卡进去啊。重心是最关键的啊!

楼主:
天使在哭泣  在 2005-7-15 07:21 发表:

风动船确实容易翻船。你的电机我想应该是JONSON一类的电机,这中电机非常不适合模型使用。电流大而效率低。一接负载转速利马下降。我想你如果能这样:使用2只FULLY380电机+翼龙或者火鸟一类的7X3浆,拉力有500多 ...

多谢指教,您说得很对,那种电机确实不适合模型使用.做下只模型我会考虑您的意见.我对空气桨的知识可以说是空白,(7X3浆我还不知道有多大呢).我这次试验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走出第一步来获得一点感性认识.下一只风动艇的船型肯定不是这样.
我也考虑过挖洞放电池,但想起这是试验艇,凑合就算了,再说我的船身不算高,只要固定好电池,小心操纵应该没事.现在试验艇已经拆了.
回翼手龙90,我的电调是用振华的废舵机线路板,参照电动机与调速器专栏一位模友的线路图改的.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5684&page=1
moto,那确是新幻想的东西,七八年前邮购的,不知道那店子是否倒闭了.

[ Last edited by K100 on 2005-7-15 at 2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