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

楼主(2005-07-15):
兄弟是一菜鸟,最近好多问题很是不能理解。
为什么超市里面的遥控电直只需要150块大洋,说能飞20多米高呢。
为什么超市里面的遥控汽车最便宜的才几十块钱,可是在模型店里面的
遥控器
加
舵机
都要好几百块呢?
有什么区别呢?
对于一个菜鸟来说,哪一个更好呢?
蔡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遥控器呢?
买一个超市你面的遥控模型,拆掉改装自己的,可行么?

楼主:
不会吧,各位长官,怎么都是看贴不回啊?
水也可以啊。

网友A:
超市里的是玩具,给小朋友玩的

网友B:
到地球别说星球上的事啊。。。。。。。。。。。

网友C:
航模,车模不是给小孩子玩的,他们很危险,需要一定的技巧。

网友D:
你说的150多元的直升机是单通道的玩具,每次快速充电只需5分钟,飞行时间也就2分钟,的确能一气飞到7—8层楼高。

楼主:
能飞十分钟啊!真的,我看老板演示的。
而且也可以做好多动作。
关键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遥控器的差价这么大啊?
想知道,把玩具上面的遥控器拆下来能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