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4VF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5-07-15):
昨天,终于把4VF扛回家,现在有几个问题:如果用9.6V的镍镉
电池
,和12V普通电池比,会不会发射距离会不会有区别呀?还有发射机上有个插变压器的接口,能用来充电吗,一般用什么规格的变压器呀?连
模拟器
时,能直接用变压器供电吗(因为我的ReflexUSB模拟器是要发射机供电才能用的)?

网友A:
距离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们这边的很多模友(包括我)用4VF都是用的充电电池。
那个接口是 充电用的,FUTABA 自己有卖两用充电器的。 。
连接模拟器时 ,Carolbox G2-XTR 配合 4VF 可以不用电池,不用开机,不用拔晶体,不用拉天线。

楼主:
Carolbox G2-XTR要多少钱呀,这么好,不要电池;不过我已经买了配来的USB口模拟器,又不可以退,没办法呀;FUTABA两用充电器要多少钱呀,是什么规格的,用别的充电器代替行吗!?

楼主:
因为发射机和接收机,加起来的有六对电池,我想买2100MA的镍氢电池,不过充电是个麻烦,因为去那买一个能同时充六对电池的,充电器呀!自己做一个要注意什么呀

网友B:
找一个变压器,交流220v变直流15v-18v左右,然后做一个衡流充电电源,比如电池是2000mah,就把衡流调到200ma,然后将电池串起来充电14个小时。当然要严格控制时间。否则容易过充造成电池过热损坏。第一次使用时可用手摸电池记下电池发热所需的充电时间,以后凭经验确定时间。前述时间是理论上的,一般应小于这个时间。衡流充电电源很简单,只需一只大功率三极管和两个大瓦数的电阻和一直稳压二极管,只需几元钱。电路在网上有很多介绍,可在论坛u上搜“介绍一种实用的多用途恒流源充电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