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通翼龙和4通翼龙的区别

楼主(2005-07-16):
飞电直太紧张,想弄个慢速固定翼休闲一下。本想在“加我”买4通的翼龙,看各位大虾说4通的不好。那请问:
1:4通翼龙除了比3通翼龙多了副翼外,还有什么区别?是否翼型不一样了?
2:同样的动力,那款的速度更慢点,更容易上手?
3:买4通的龙,如果不用副翼,飞行性能和3通的有区别吗?
4:各位的龙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呀? 1000G用ELE的ESC17P+EMM15PW能飞吗?(我有组8.4、3300的电池重550克,想用在龙上)
PS:请帮推荐个便宜的地方,我想买不带遥控发射和接收的空机

[ Last edited by 淫民万税 on 2005-7-16 at 13:58 ]

网友:
加我的4通的翼龙卖多少米?

网友:
淫民万税  在 2005-7-16 01:53 PM 发表:
1:4通翼龙除了比3通翼龙多了副翼外,还有什么区别?是否翼型不一样了?

翼型是不一样,四通更对称一些,更适合倒飞一些。想休闲,还是选三通吧。

淫民万税  在 2005-7-16 01:53 PM 发表:
2:同样的动力,那款的速度更慢点,更容易上手?

慢速翼龙不是随便叫的。追求速度慢,易上手就选慢速三通翼龙吧。

淫民万税  在 2005-7-16 01:53 PM 发表:
3:买4通的龙,如果不用副翼,飞行性能和3通的有区别吗?

当然有。四通翼龙更容易翻滚。

淫民万税  在 2005-7-16 01:53 PM 发表:
4:各位的龙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呀? 1000G用ELE的ESC17P+EMM15PW能飞吗?(我有组8.4、3300的电池重550克,想用在龙上)

实在没注意过,只知道爱模元帅的翼龙,仅电池就400余克。
看他飞行中的熊姿!

想自己装飞机?那直接装飞翼得了。

PS:是在北京的淫民吗?

楼主:
feda  在 2005-7-16 07:46 PM 发表:

翼型是不一样,四通更对称一些,更适合倒飞一些。想休闲,还是选三通吧。

慢速翼龙不是随便叫的。追求速度慢,易上手就选慢速三通翼龙吧。

当然有。四通翼龙更容易翻滚。

实在没注意过,只知道爱 ...

知道了~~谢谢大哥指点  那我先买3通的了
我是四川的~娥眉山脚下,附近没有翼龙卖。谁知道哪有便宜的3通龙(不带发射、接收)的出来吼一声

网友:
淫民万税  在 2005-7-16 09:04 PM 发表:

知道了~~谢谢大哥指点  那我先买3通的了
我是四川的~娥眉山脚下,附近没有翼龙卖。谁知道哪有便宜的3通龙(不带发射、接收)的出来吼一声

网上卖翼龙的人不少,犹以卖整机的居多。

北京有一家叫做丰模世界的,是翼龙的正式代理,零配件较齐,价钱也算公道。
你可以去他们的网站看看:
http://www.bjfmodel.com/lxwm.asp

网友:
慢的话就买薄膜蝴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