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车能用1:4索油吗? 新车怎么发动不起来?

楼主(2005-07-16):
LEO是什么牌子的发动机?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用索油是否和热火头的型号也有关系?  为什么?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用1:4索油是可以的。只是天气热很容易过热死火。发动不了你首先要检查火头和点火电。油针是否动过了。一般新发动机出厂是调好了的。磨合完了再调好油针就行了。

楼主:
由于发动不起来,出厂时的设置已经给我调乱了,你们有什么标准设置吗?(索油)

我怀疑是不是甲醇纯度不购?

网友:
一般2圈,呵呵劝你不要用素油,我以前用素油难发动易熄火,手拉绳拉断几根,现在用了含消极的油一拉就着,爽多拉。

网友:
biohazardv  在 2005-7-17 10:05 AM 发表:

一般2圈,呵呵劝你不要用素油,我以前用素油难发动易熄火,手拉绳拉断几根,现在用了含消极的油一拉就着,爽多拉。

那请问比例应该多少才对呢?

网友:
消极很贵的

网友:
不贵了,实在不行,加多点甲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