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50尾部较沉,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5-07-16):
天子50尾部较沉,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机头配重~
或减轻尾部重量~(换成碳的)

网友B:
把电池加大

网友C:
电池加大.

楼主:
尾部换成碳的好是好,但要用太多米吧。
电池加大是指要换掉原9X的接收电吗?换成多大的呢?

网友D:
换2500MAH以上的3号镍氢电池组

网友E:
不换电池也可以的!!!!只要在机头部分加铅块配重就可以了!!!但会影响飞机的灵活性!最好的方法还是减轻尾部的重量!

网友F:
把控制机头前后舵微调调向前就行了

楼主:
这个办法不用换件挺好,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飞行质量

网友F:
不会的,我雷虎50尾巴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