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G2来玩玩,但好有问题!!!

楼主(2005-07-16):
虚拟了但还是装不了!!!晕

网友:
在设置中有个SAFEDISK选项,选了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大侠出手帮忙!!!

网友:
我是W2000
怎么还是用不起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口,如果是并口,XP直接装就是了,出现白屏就下个土屋做的汉化补丁就可以了,2000你试试。USB口的话这里有帖子专门说明。

网友:
我跟你的一样的情况

网友A:
请教,JR 的遥控在 xp 某些版本下 是不是不能检测到啊?。。要如何解决这种问题?。。一直没办法,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JR 的遥控在 xp 某些版本下 是不是不能检测到啊?。。要如何解决这种问题?。。一直没办法,急啊!

...
楼主..我的问题和你一样....测不到....晕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楼主..我的问题和你一样....测不到....晕啊 .

。。我的已经搞定了。。。超好,,,,我重装了系统xp ,按程序把 g2 装了 就ok了

网友:
我的G2以前用98的时候直接装就可以了,用得很好,后来用XP系统,也是直接装,只是出现白屏,后来下个汉化补丁就解决了,反而用网上介绍的方法不行,不过我用的是并口的。

网友:
问题出在虚拟上,问题可能如下:
1 安装前必须先虚拟好,光驱里没有光盘,从虚拟盘上读数据安装.
2 安装时把移动硬盘都拔掉,有移动硬盘,拔掉后可能会导致已有的虚拟光驱变盘符
3 只虚拟一个 光驱.虚拟2个以上的光驱兵从其安装,可能会导致盘符错乱,G2找不到路径.

楼主:
这个问题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