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十字盘前后方向回中不好,如何调整

楼主(2005-07-16):
今天飞行时,打后舵,十字盘卡死了,小龙一个屁股墩栽了下来。幸好及时收油门,加上小龙体格健壮,没啥损失。
感觉450的前后向控制环节过长,虚位和摩擦容易累加,导致十字盘前后向回中不好,静态更明显。请问改如何调整?
另外,我想把控制前后向的舵机(ele)的安装位置加以调整,重新固定在调整螺距的塑料件上,这样就可以省去一级球头和连杆了。这样改,就是舵机安装比较麻烦,可以吗?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9325&page=2  什么时间到宜宾来换上一套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了.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lijin120518  在 2005-7-16 09:41 PM 发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9325&page=2  什么时间到宜宾来换上一套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了.

宜宾?说来就来哈。现在公司正忙着搞村通,宜宾正是我要伺候的地盘。
我的450是v2的,该换啥呢,不会换成ccpm吧?

[ Last edited by 小刀 on 2005-7-16 at 22:24 ]

网友:
你可以更换连动升降控制组组件
http://www.align.com.tw/shop/pro ... amp;products_id=831
这个改装组件可以有效的起到过渡作用
同时也可以避免升降舵机摇杆过长受力过大的毛病
并且在推动桨距的时候可以保持十字盘水平
而不会因连杆过长而是十字盘前后运动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7-16 at 23:52 ]

网友:
小刀  在 2005-7-16 10:14 PM 发表:

宜宾?说来就来哈。现在公司正忙着搞村通,宜宾正是我要伺候的地盘。
我的450是v2的,该换啥呢,不会换成ccpm吧?

来宜宾给我打电话13990906971 李

楼主:
lijin120518  在 2005-7-17 10:51 AM 发表:

来宜宾给我打电话13990906971 李

谢谢。
如果到宜宾村通现场查勘时,带450过来,好夸张哦。

网友:
看看这个恐怕对你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5088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我正在考虑将前后向控制舵机安装位置进行改动,新位置和左右顷控制舵机处于同一个塑料件上。
这样就可以用舵机连杆直接推拉控制前后顷的摇臂,减少虚位。
你们认为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
现在没时间,准备周末动手。